新手请教:如何车莫氏2锥度?

楼主(2009-11-06):
需要给齿轮铣刀加工一个刀杆,想自己车莫氏2锥度,请教前辈了,常规车制时,将转盘转过一定角度,使小滑板作斜向进给,以便车锥面。但是2度51分40.7960秒太难把握了。

网友:
好像只能车制毛坏,要用外园磨床加工.

网友:
移动尾顶座

网友A:
有现成的莫氏2的锥杆卖的,不贵!买根来改就行,自己做如果不上磨床的话精度不行。

网友:
车完与锥套配合,涂粉笔,套内转动,看接触面大于70%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
现成的莫氏2的锥杆长度不够,往长接一下也行,不过还是想自己加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莫氏2的锥杆卖的,不贵!买根来改就行,自己做如果不上磨床的话精度不行。

同感

网友:
有的成品也相当的马马虎虎。

网友:
这2号杆子现成的有了,如果自己车,车好需要外圆磨床上精磨的,需要用莫氏塞规测量这莫氏的精度!:loveliness:

网友:
给你个视频看看

给你个车变径套视频看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84171&share=true[/cc]

网友:
偏移尾座,具体的量,计算一下

网友:
我用莫氏1作参照车出的莫氏1

网友:
3a这个方法好。用一个现成的校准角度。

楼主:
问题解决了,根据莫氏2号锥度参数精心调整转盘角度,在小滑板内侧打表,使得当床鞍走过40.4mm时,表正好转过2mm即完成调整。很快就可以调好了。

楼主:
算错了,应该使床鞍走过40.4mm时,表正好转过  1mm   即完成调整。

楼主:
这是我做的齿轮铣刀接杆,
在车床上车好莫氏2号尾部后,为了提高铣刀接杆精度,将接杆装在铣床上,
利用回转工作台的三爪卡盘固定车刀,然后车制前端部分,再继续钻孔,攻丝。
整个加工完毕后,重新拆装,并打表跳动不到0.02mm,在论坛里潜水两个多月,
感觉收获不小,头一次玩车床和铣床对这个精度基本满意。
另外发现华飞车床个问题,中滑板手轮标的是一圈4mm,但实际上是2mm,大家
都这样吗?

网友(2010-09-12):
方法很好

网友:
用二顶尖车

网友:
很难车的我过一根报废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