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哪款电直不错!!!

楼主(2009-11-06):
新手入哪款电直不错!!!以前玩车的现在想玩玩电直,高手推荐下,想在大LAMA和450级中选!直接入450级会不会难度大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模拟器练好了难度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A:
想进级,就450吧,双桨机和450不一样,练了拉玛不管事

网友:
买单桨机还行,比如说004

网友:
有米就亚托450吧
没米飞越也不错。

楼主:
2.4G Belt-CP-V2 怎么样好飞吗?

网友:
 先买个便宜的"环奇806"来练习飞吧.
280元/全套的,,到手充电就可以飞...

你只有车的经验,,车可以停下...飞机难以停在空中.

花费280元,先体会体会飞行,再走下一步..
_________这样比较节省开支........

网友:
直接上450的话 ,新手=杀手

搞个004 或者 丘比特,外加模拟器
先入门

然后买控,买电子件

最后选飞机

网友:
新手上450的话,需要勤练模拟器,我已经练的郁闷了;装机注意大桨夹和横轴之间的紧固问题(我胶上少了,射过大桨夹,吓死了,幸亏人离的远,周围没有人);新手自己飞的话,找个大点的地方,自己离远点,没有问题(我的450一般只有周末的2天,去乡下奶奶家玩,那里空旷又没有人,我不敢在小区飞,地方小了点,还有不少人走来走去的 )

网友:
如果就心血来潮想玩玩,LAMA也不错,好飞,还没有什么危险性

网友:
而且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进级,就450吧,双桨机和450不一样,练了拉玛不管事

这楼说的太差劲了,我就是先飞的LAMA 在方便乱飞 不撞墙! 我直接上450,在网上请教调机后,第2块电池 就在2*2的地练习悬停,   飞LAMA可以练习方向感,反应力!  450惯性大,很容易一下就飘走了 没几个新手第2块电能在2*2地悬停吧

网友:
直接上450没问题的

我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以前也是玩车(但玩的也不好)。后来直接上450。飞真机前练习1星期模拟器。多看些调机方面的资料,把飞机先调好。要对自己有信心肯定行的,要挑个稍大点的没人的地方练习,注意安全。

网友:
资金够直接上450  论坛多潜水 很好飞的

网友:
450 对于新手来说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楼主:
450哪款适合新手,资金有限不能太贵!!先入台练练!

网友:
这个机不错,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你找我的贴子

网友:
这是个老话题了,有人说用入门机练,有的直接上450省事,方便。说说我的看法吧。2年前我就准备玩电直,考虑再三买了个6#机,全套下来也就600块,但是当时自己不会调,玩了1个多星期从来没离开过地,信心很受打击,最后送人了。现在又准备考虑玩起来,这次就准备配亚托V3+6EX,也算入门级的新手,当然前提是练好了模拟器再说。为这么这么选择,因为我觉得好机能让你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过程,能让你事半功倍。现在花几百块弄个入门的,将来肯定要上450或者更大的,在模拟器上练好,然后直接飞450,我觉得这是目前比较好的选择,况且,450的配件这么便宜,炸一次也就几十块,LAMA炸一次恐怕也就这么多吧。控和陀螺能电子设备好一点,起码能让你练起来更有信心,不受别的因素的干扰。另外,找个人带练,也能减少炸机,并且能让你很快进入状态。

网友:
可以直接上450加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