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手投3S电池。用什么方法好呢。。F16也是。

楼主(2009-11-06):
F16助跑。手投。。。。容易把机头扔的高高的。。。。。。失速。。。。。。。炸机
T45还好。扔了三次两次上天。。。1次整个翻过来了。。。。郁闷。。。。
都是全油门助跑。手投的。。。现在基本降落飞啊。都不炸了。。。奶奶的。。。全扔炸了。。。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
用轮子的就算了。。场地小。能起飞。降落不起来。。。

网友:
动力足
全油门平着或者斜向上45度用力扔

楼主:
老是歪。要不就头向上。。。。。。

网友:
技术问题

 ,我仍飞机没炸过,都是飞炸的

网友:
F16,我的 推重比估计只有0.7,照样可以手投啊

楼主:
都是原地投的?不要助跑????
飞机都是原装力?

网友:
不要投了..如果是塞博的白的那种F16....一般3S原装动力最大油门抬着头飞不掉高度就算本事了...

楼主:
是哎。。。就是白的F16~~飞的都想死了。。慢的一米!
T45还好。。。。
草地哎。只能投。。。没办法滑哎~`~~~~

网友A:
投掷飞机,是需要技巧的,特别是涵道机,初期动力效率低,不能采用惯性思维。
有个模友跟我说,他的F16总也飞不起来,我就一直很奇怪,后来他发图片给我看,发视频给我看,我才明白:

首先,他的F16舵量调的太大,估计有惊人的45度角了!而飞手很喜欢在初期就拉杆到底,尽管油门全开,而且投掷者也是向着天空的方向,但很低的初期动力让飞机很无奈的抬头后立刻失速坠落。   舵量太大,同时拉杆到底,此时的升降舵整个一阻力板啊,速度提不上去,飞机产生不了足够的升力不说,还导致飞机抬头过度,能飞起来才是奇迹啊!

老秦个人的经验:完全没有必要有上抬的投掷角度,随手平滑的扔出即可!   我飞了很多次外销版的F16,而且仅仅是用的动力不算凶狠的3S 15C 2200mah锂电,那个泡沫材质密度比内销版更高,而飞机尺寸一样,也就是飞机还要重一些,翼载荷更高,按照大家的玩法,更不容易手掷才对。而事实上,无需滑跑,也无需最大油门,平行向前,轻松投送即可。这个关键在于不要慌忙拉杆,轻轻的带一点点拉杆,飞机会保持一个很小的下滑角度前进一小段,然后随着油门的增大,速度的提升,升力也会逐渐增大,飞机也就很平顺的起飞了。后期由于速度的进一步增大,涵道机的效率会明显的展现出来,飞行也就不是难题了。

网友:
我第一次飞T-45也是手投,油门没给完,结果动力不足,吭地面石头了。第二次全油顺利上天,3S2200 20C动力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掷飞机,是需要技巧的,特别是涵道机,初期动力效率低,不能采用惯性思维。
有个模友跟我说,他的F16总也飞不起来,我就一直很奇怪,后来他发图片给我看,发视频给我看,我才明白:

首先,他的F16舵量调的太大 ...

十分感谢。。。明天去试一下。估计是拉舵太早。。按照小塞的投的方法飞的。郁闷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