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在电脑上是一片绿色

楼主(2009-11-06):
如题,新买的采集卡显色都是绿色的,请问是什么问题?都换了两次了,卖家都不鸟我了,郁闷

网友:
把显器示的刷新调成60试一下

把采集卡制式调成PAL,还有镜头光线可能不足

网友:
二楼说的对,最好你用绘声绘影,

网友:
刚发现,你用的是和我一样的无线摄像头,这东西我熟悉的很,加QQ:345204465

楼主:
我换了N个摄像头~55555
还是不可以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个采集卡也是这样的,估计是你的电脑配置差了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不就知道了,不行重装系统

楼主:
换了很多电脑耶,电脑差没关系,因为要求都达到了!

网友:
是不是采集卡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
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兄弟在深圳吗?

网友:
你试试到软件里,打开moviemaker,让软件找到你的采集卡,选采集再看

要不就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驱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