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美国手的LAMA啊

楼主(2009-11-06):
(无正文)

网友A:
原帖由
xianglei6619
于 2009-11-6 19:09 发表
是ESKY的吗?
ESKY的话,只要拨动一下电池下面的开关、改换一下电位器上的压片和弹簧就可以了。
其它品牌的我没接触过,但将电位器互换一下也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买的时候说要美国手的遥控就可以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8055&x_id=0db2

网友D:
控上应该可以调 看看 0404 的几个开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