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增大正负螺距的最大值?

楼主(2009-11-06):
十万火急啊!请各位弟兄们帮忙呀!
1,450炸机以后sd410m尾舵机死了,接着重新换上一个sd410m作为尾舵机,飞行不到10分钟,又把这个舵机烧了(180多元的大米啊),死的时候严重发热,手都扳不动,用的陀螺仪是kd800,以前都好好的,也没有调什么参数,不知道为何啊?
2,以前都只是设置正常飞行螺距(-3到+9)都能够用,现在准备设置3d模式,才发现最大螺距只有+9,最低只有-7,怎样增大正负螺距的最大值呀?

网友:
舵机烧:尾舵机的行程设置没有 是不是顶到尾波箱了

调整连杆长度 或者调整舵机最大行程  调整螺距曲线 中立点为0 螺距

网友:
换大舵角螺距就够用了!

网友:
中点调成0,控里的SWASH MIX 把螺距调大混控比例值,比如从60调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