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雷鸟,飞达小电直终极改双无刷,详细介绍+设置

楼主(2009-11-06):
本来发在3G那边的,为了让大家共享经验方便一些,也在这边发一次吧。希望大家有更好的经验也一起来讨论讨论。

004,雷鸟终极双无刷+控设置(包括具体参数)
初来乍到,看了很多贴,也不好意思老潜水,刚跟了个贴,想想,怕以后大家改004到处找资料,还是发个新帖把自己的经验介绍给大家吧。。。

有很多模友都在考虑004改无刷的问题,这里不得不提一下,4通道电直真的太好玩了,就算是个3D高手,油机飞腻味了,在家里院子飞飞4通小电直还是十分有乐趣的。
大家都知道原配的4合一+有刷主尾电机太没有效率了,发热大耗电快,850MAH的电池最多10分钟,飞10几个起落电机就没有劲了,油门推到底也起不来,又是喷WD40,又是换碳刷的,耽误很多飞行的时间。所以我把我的老飞达(第一代产品)闲置了几年以后。。。又翻出来改造。。。当时有刷动力是在太贵了。。。现在好了,哈哈有山寨啊!

先说下配置:
本人是个原始人。。。十几年前开始玩直机。。。存了一大堆老古董。。。所以就不浪费了,全部老控FUTABAFF7,JR-X347,由于JR的手感好,所以就用347了。。。
1:发射机:JR-X347PCM35M(带混控)
2:接收机:REX4通道(杂牌)80块钱的东西。控式35M的PCM(很危险,后面说明情况)
3:舵机:P&C(垃圾中的战斗机。。。5年前80块钱一个)
4:陀螺仪:GWS-PG03(也是垃圾,不带锁尾)
5:电机:AKE 300SH 3200KV  尾电机:1800KV 微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C1805-1800 +GWS直驱浆(回来要剪掉2厘米每边,太长,功率太大。。。。)
8:电调:HIMODel18A+10A各一个(任意杂牌都可以)

安装电调接收机:

首先把2个电调接电池那边的红黑两根线并联,焊上JST电池插座,主电调插接受1通道,尾电调插陀螺仪输出,陀螺仪插接收机4通道,记得把尾电调插陀螺插头那边的红线和黑线都拔出来不要接,插头上只留一个白线(信号线,不需要它来供给接收机电源,主电源由主电调供给)主电机和电调先不要连接,先在尾管里面穿一根电源线,无刷是3跟线,原来只有2跟,所以要加一根,我用的是电脑坏风扇上的线,刚好够长,正好能塞进尾管。尾电机3跟线可以不要插头直接用烙铁焊接,尾电调那边接电机也焊上,无论电机正反转都可以(后面说明)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用的PCM的接收机,刚好又是35M的,抗干扰太烂,一开始我把电调跟接收机都放在机头罩里面的,试飞时候失控,把大奖头炸坏了,后来使用塑料扎带终极大法修复。。。后面上图。。。。比原来好用。。。
目前把2个电调都放在飞机下方,接收机放头罩里面,问题解决。

尾电机的固定:

原配尾电机安装座需要裁减,把原来固定齿轮的轴承座锯掉就可以了。留下尾撑杆,电机用一根尼龙扎带就可以很牢固的固定住。(等图)
控先打开,选一个空的模型参数,把油门拉杆拨到底,接上飞机上面主电池,打控上方向舵,看看尾电机向哪边转,如果反了,不要重新焊线,把尾电机反过来装到尾管另一边就可以了(浆不用换方向),同时打一点点方向舵,用手摆动飞机尾巴,看看陀螺仪工作否,方向是否正确,正确的陀螺仪方向是应该你向左边摆动飞机尾巴的时候,电机有一个相反的力气不让你向左边摆尾巴,就对了。

调试:

老古董X347(手感比DSX强太多了,刚买的DSX7飞250了,老货快用了12年了,没坏过)打开通道混控,我参考了5IMX的介绍,但是不行,后来突发奇想,一般用控上的混控都用的是1+4混合,就是1通道油门去联动4通道尾桨,大家不要忘了,直升机模式,1通道油门时默认联动6通道主浆螺距的,哈哈,这下明白了吧,不用1通道去联动4通道,而是用6通道联动4通道,这样大家是不是发现主螺距曲线是不是可以用来调整尾桨的随动曲线了?成功了,尾桨多出来一个0-100%的5点曲线调整,还带EXP。。。这样,油门摇杆每个位置对应的尾桨螺距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随便在哪个点都可以保证完美的和主浆转速配合,尾巴安静了。。。遇到大风,还是有一点点甩尾,但是完全可以忽略。。。
JR设备都差不多,DSX7里面叫program mix1
1:首先把飞机电池拔了,打开控菜单,找到MIX A 1-1的选项,前面的1表示主动通道,后面的表示随动通道,打开后相当于004的四合一混控功能。根据上面的突发奇想。。。我们把前面的1调成6(按右边的+键),后面的1调成4(按-键),这样完成了通道的联动。然后把随动量调成100%,这里注意的是油门拉杆在最下面的时候是-100%,在最上面的时候是+100,也就是满舵角随动4通道,至于尾电机的输出我们就不在这里调整了,因为有6通道的5点曲线,比这里调整方便太多了。
这个时候,确保主电机电源线断开,把主电池接上,手抓牢飞机起落架,远离尾桨,给一点点油门,看看尾电机工作没有,如果转了,就OK。千万不要推大油门。。。。100%的输出,手抓不住。。。很危险。

2:找到控上主螺距5点曲线参数,首先把normal(悬停模式,DSX7上面叫flight mode 0)最高螺距H减到25%,中间点2,减到15%,其他点飞的时候调整,这样一来油门在每一段范围内,尾电机都可以完美配合转速来随动克服反扭力矩了。
这个时候慢慢把油门拉杆向上推,推到中间点的时候可以调一下5点螺距中间点的参数,看看电机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了,就证明设置正确,如果加大减小参数没用,就需要重头检查MIX功能是否打开了。

3:主电机调整,由于我用的AKE。。。太大了。。首先把控上的油门曲线参数打开,最高点设在30%,中间点设在20%,其他点飞的时候调,完毕。

4:试飞了
接上主电机电源线,插上电池,推油门在1/5的地方,这个时候尾电机应该低速运转了,看看主电机有没有转,如果没有转,把控上THRO(油门曲线)打开,调整最低点,保证主浆尾桨一起转,继续推油门到2/5,这个时候看看尾巴转不转,如果转了,就调整5点主螺距曲线的第二个点参数,默认是直线INH,加大或减小这个参数,尾巴不转为止,继续推油门,飞机离地,这个时候需要手动操控尾桨,如果尾巴不在方向舵中立点,有转的倾向,继续调整5点主螺距曲线的第三个点(中间点)的数字,刚才我们大概设置的是15%,加大或减小这个参数,确保方向舵可以放手,尾巴不转。到此为止应该可以爽飞了,应该是爽悬停:)再继续加油门爬升,看尾桨情况,一直调整5点主螺距的第4个点和最高点的参数,直到整个油门0-100%范围,尾桨可以脱手(理想状态下),如果猛推油门甩尾,哈哈控上还有一个补偿:ACC,打开这个功能100%,这样猛推油门的时候,控会自动的再瞬间给尾桨加大输出。问题解决。

5:PS一下
这个时候7通道控上的所有功能,对4通道小电直都起作用,别忘了,油门微调,悬停螺距微调,都可以用来临时调整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比例,非常方便,7通道不浪费了吧。。。。

可以爽飞了。。。飞航线的时候别忘了吧垂直尾翼黏上。。。。

飞达跟004差不多,主电机用的AKE3200KV的,功率过剩,如果油门曲线100%,估计2秒钟能飞50米高,但是AKE电机的磁钢真的太好了,9T的主齿轮,11.1V,20%油门就可以悬停了,这样大大降低了发热,电池至少比全功率工作的电机要省一半的电,十分有效率,主电机调试非常简单,如果只换主电机,一样可以爽飞。尾电机改有刷直驱也是可以的,主浆只要不用木浆,用原来的浆,有刷电机完全可以锁尾。普通的2208主电机+18A的电调也就100多一点,杂牌的都可以的,因为功率消耗都在50%以下,没问题的。
尾电机我没试过最小的无刷,现在有8克的无刷,就是4#3无刷版的尾电机,应该可以满足锁尾的,我买的时候怕不够,在淘宝找了一个电固用的最小的无刷,12克重,70块钱,没想到功率太大了。。。。装上去后最高油门只能开到25%。。。而且重量偏大,造成尾巴过重,惯性太大,加上无刷本身工作在低油门下,调速性能不行,所以陀螺仪灵敏度只能开到30%,大一点点立刻追尾,通过3天的刻苦调试,终于在控上找到了解决办法,目前每天充一次电可以飞30分钟左右,已经很爽了。

这里建议换双无刷的朋友主浆改用004木浆,主将转速上去了,尾电机转速也相对提高,稳定性大大增加,昨天看了一个朋友的视频,004改的双无刷真的比450稳多了。应为无刷电机在低速运转的时候调速性能太差了。这里让我感觉,无刷电机有点像发动机,大家可以试试小的无刷用手捏住外转子,不管你油门推多少,他都不会转的,首先电调会有保护,还有就是无刷电机启动时有点像空调压缩机,也想发动机,好像需要一个启动电容,或者发动机上的飞轮才能稳定工作,哈哈理论知识缺乏,改天去补习下。。。所以低速运转几乎没有调速性能。。。

网友A:
终于又有人受不了有刷电机,推出双无刷改造计划了

我改无刷后发现无刷电机并不是十分省电啊,而且电调发热量也不小,估计有不少损耗。

尾电改了无刷不会像他们说的锁尾拖沓么,会不会反应迟钝啊,11.1V的电用上应该飞时间不短把?

毕竟LZ用的JR7通控,好多飞004的还都是用原装0404那个4通质量相当不怎么滴的控,基本没什么附加功能,这样LZ改双无刷的方案岂不是没得用啊。。。

网友:
楼主改法对控要求高了点

我改了主无刷,尾电机用原来的,发现猛推油就锁不住尾巴,看来还是得换cn12直推

楼主:
哈哈,2位说对了,不用好一点的控,就改主电机就可以了,尾电机换CN12,如果有飞450以上电直的控,正好可以用在004上面,那就改双无刷啦,如果用原配的控,要改双无刷,就可以用无刷-有刷转换器,继续使用原来的4合1,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又有人受不了有刷电机,推出双无刷改造计划了

我改无刷后发现无刷电机并不是十分省电啊,而且电调发热量也不小,估计有不少损耗。

尾电改了无刷不会像他们说的锁尾拖沓么,会不会反应迟钝啊,11.1V ...

省电是真的省电,回帖前刚飞了25分钟,电机温热,2个电调是冷的。换了尾无刷,是没有以前反应快,但是操控性能绝对比有刷的好太多了,以前用有刷尾电机,经常有一点点风的时候打舵根本过不来,现在只要你给右方向舵,立刻有效果,很灵敏,只是在方向舵回中的时候,陀螺仪锁尾容易摆尾,这个原因估计跟电机太重有关系,建议去卖4#3的尾无刷电机,肯定够用了。

网友B:
尾电机的反应速度和尾巴稳定不稳定有很大关系哦……如果反应慢,那不是有侧风过来的时候就出现风标效应?而且尾巴会不会因为反映慢到处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的反应速度和尾巴稳定不稳定有很大关系哦……如果反应慢,那不是有侧风过来的时候就出现风标效应?而且尾巴会不会因为反映慢到处飘啊?

室外飞基本在控制范围内,由于我的陀螺仪很烂,所以是有一点点摆动,但摆动很小,比起以前用有刷的时候,的确是好多了,至少打舵反应很快,如果在室内飞,基本就是450的感觉,一点都不摆尾。

网友B:
我再问一下哈,那急加油门的时候,甩尾厉害不?我现在还不太想上450,觉得没四通机好调,自己没达到那个等级,把这四通机玩精了也不错……再有,你说的改主无刷用原来桨能锁住尾,换了木桨反而不行了?我现在似乎就是这样的状况,换了木桨,主桨低速的时候尾巴逆时针转,高速的时候顺时针。

网友:
LS的应该是混控没调整好,大油门尾马达转速本来就很高,改了无刷悬停油门下降10%,大概50%油门就能飞2-3米高了,主桨无刷转速跟尾桨不成比例,还是在稍微调整调整把

网友:
调了啊,几乎每个点都调到了,还是会那样……

网友C:
请问LZ如果两个电调的正负线都没拔会烧什么吗?或者有什么工作不正常吗?

网友:
兄弟方案的确不错,很有技术含量。我觉得有2点应该指出,一就是陀螺仪连接电调应该带负极线有个回路吧?二就是4#3是华科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如果两个电调的正负线都没拔会烧什么吗?或者有什么工作不正常吗?

接上去也可以,应该没什么影响,我是看4#3双无刷版的尾电调就是1跟线,因为有电池的公共地线,所以只接一个数字线就可以工作了,今天把电池重心调整到最前面,尾桨基本就是450的感觉,一动不动。。。今天下雨。。。在阳台飞的,宽1.5米的阳台,长2米。1米高度悬停。。。很稳很稳。。前几天电池太靠后了,甩尾,现在真的很爽。。。很爽。。。。相机给老婆带出去旅游了。。。等回来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问一下哈,那急加油门的时候,甩尾厉害不?我现在还不太想上450,觉得没四通机好调,自己没达到那个等级,把这四通机玩精了也不错……再有,你说的改主无刷用原来桨能锁住尾,换了木桨反而不行了?我现在似乎就是 ...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如果是原装的控,我就不知道了。据你所说的原因应该是这样:油门高了顺时针转,就是尾电机在高油门的时候转速高了。应该降低上端(UP)联动量,如果你的控可以调整混控比例就没问题。低油门的时候逆时针就是尾电机力气太小,要加大,也一样调整,如果控上带上下尾桨跟踪调节旋钮的应该很好调,最好是用我说的控,6EX以上的就太好调整了,随便你怎么推油门,尾桨绝对一动都不动,但是猛收油门的时候还是会甩一下的,毕竟是电机,有惯性。

楼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上面说的重心问题,如果重心调整的很平衡(重心在主轴位置),甩尾能减小倒0,由于目前的尾无刷都在18克左右,比原来的有刷小电机重不少,这样重心偏后很多,自然就容易加大惯性,很容易甩尾,今天用一个钢丝做了个支架,把电池放在很前面的地方,尾巴几乎一动不动了,陀螺仪灵敏度开到了40%,前几天只能开到30%,估计就是重心偏后造成的甩尾。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由于我换的尾电机功率太大,所以我把原来陪的直驱浆反过来装。。。这样浆的效率下降很多,尾电机可以提高不少转速,这样一来,电机工作在50%的转速左右,调速性能大大增加,尾巴更稳了。如果有条件,可以试试3S  1200MAH的锂电,留空时间自然能提高不少,而且重心更好调整了。

网友:
哈哈哈,你说的我心动了!下次收个好控再来请教!现在还是先用着那破烂控吧……尾电机好解决,现在已经可以买到9克左右的电机了,就是稍微贵点,不过也值了,起码基本用不着换尾电机了……

网友:
我的E004

我有个E004,怎么也飞不高,新电池也不行 也就半米高。找不出原因来。后来从破烂堆里找了16T的铜小齿轮换上,可以飞5.6米。不知道这样对电机和4和1影响有多大。望高人指点。

楼主:
换16T齿轮电机负载自然加大,有刷电机寿命会大大缩短,温度也高,4合1长时间工作在大负载下,很容易坏,虽然换个有刷电机不值钱,但是换完后的调试,安装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偶尔飞飞,倒是不用担心,如果每天都要摸摸飞机的,还是换无刷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