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机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11-06):
近日购买了ARF 30E 轻木3D特技机,想请问各位老手
舵机
是否要配金属齿的?辉盛的MG90这个舵机怎么样?
好像还有个MG90S,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在淘宝上搜来好像就是价格不一样,数据都是一样的
动力的部分,电调已买,买的是ZTW的40A电调
电机
需要配多大的?商家推荐银燕EMAX2815-09,请问这个电机的性能怎样
动力是否够用?或者老手帮忙推荐其他款的也可以
多谢各位了

楼主:
是这里人气不高还是老手懒得回答我这菜鸟的问题?
郁闷啊

网友A:
如果飞3D,上面的电机电调是不够的,起码60A,电池4S,有条件尽量选大厂的金属舵机 hitec 82MG 。我飞AJ 330S 也是30E,比ARF的大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213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飞机应该比你的小一些,好像也轻,你的起落架比我的厚实很多
不知道你的电机配的是什么牌子多少KV的

网友B:
EMAX2815-09配ZTW40A没有问题,飞3D有一点点软,注意,只是一点点~~~
我也是同样的机型,同样的配置。
电机如果要好一点的,选GS,这个银燕的电机也不错,ZTW电调不错,线性我觉得比好盈的好,但楼主要注意,这个级别的电机失速点都比较高,最好设置油门曲线。
舵机用9g金属舵机就很ok了,我用的是日冠的。你放心地用~~~
电池是3s2200ma20c,桨13*4或13*6的油机木桨就可以了,如果米多,还是首选APC~~~

楼主:
感谢“我爱丰田绿”,我想问下,我刚买了EMAX2815,但是是外转子,怎么固定在飞机上???

网友B: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不要飞这个飞机~~~~

楼主:
我以前飞F3A的,不过一直飞的是油机,没搞过电的,呵呵,好多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