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电机直驱多大的桨合适,能有多大拉力

楼主(2009-11-06):
想做个室内机,总重控制在20克内,手里有几个6MM的电机,不知道直驱行不行,该配多大的桨合适,拉力能不能达到飞这个重量的机机,如果配减速组,又该配多大的桨,还有翼载在多少适合在室内飞行,请各位老模邦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最大可用直径40mm的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个室内机,总重控制在20克内,手里有几个6MM的电机,不知道直驱行不行,该配多大的桨合适,拉力能不能达到飞这个重量的机机,如果配减速组,又该配多大的桨,还有翼载在多少适合在室内飞行,请各位老模邦忙指点一 ...

单个6MM电机装20克飞机有点困难,尽量控制在15克内,我用42MM的桨测有7-8克拉力,翼载荷尽量作轻就是了。

网友A:
6mm电机带46mm浆推力是8-9g的样子,用减速带4025推力是12g,带5030推力很差。没有做推力测试台,用浆对电子称(0.2g精度)直吹的。国外一个买动力的推荐值是50%推重比。20g的话得有10g推力吧

shifang:你的塞斯纳182做的如何了?

PS:双电机正考虑的P38、蚊式轰炸机 等都是双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电机带46mm浆推力是8-9g的样子,用减速带4025推力是12g,带5030推力很差。没有做推力测试台,用浆对电子称(0.2g精度)直吹的。国外一个买动力的推荐值是50%推重比。20g的话得有10g推力吧

shifang:你的塞斯纳 ...

呵呵,设备什么的都弄得差不多了,就是还没决定用什么蒙皮,热缩膜又不会用,那天在文具店看到一种据说是吹塑纸,挺轻的,不知用来作蒙皮行不行,这两天用那个吹塑纸搞了两个小橡筋的,还是可以飞的,在客厅里转啊转的,也挺好玩的 ,小塞也就暂时放一边了,先弄几个小小机练练手再说, 你的做好了吗,飞的怎么样?

网友A:
我老婆刚开始凝元婴,我刚开始可以接触有毒化学用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刚开始凝元婴,我刚开始可以接触有毒化学用品。呵呵。

俺这两天搞了个简易的杆身机,有点大50公分翼展,30多克重,用的飞梦的四通标准接收,电磁舵加了个转接器,只做了方向舵,只能在室外飞,速度不是很快,好玩着呢 ,下一步准备弄个能在室内飞的,搞了几个小三通的接收,想办法把重量控制在10克以内。
再问一下,飞室内翼载在多少克比较好飞一些

楼主:
电磁舵的视频[wmv]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88907&autoStart=false&share=true[/wmv]

楼主:
小橡筋的视频,一个人自飞自拍,超难,将就看下吧,就是一般的橡皮筋,绕了100多圈,飞时间很短,不过挺好玩的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8892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wmv]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88927&autoStart=false&share=true[/wmv]

楼主:
这两天只要发图片就出错,辛苦整了一大篇,完了出现一个这个东东FastCGI的错误该FastCGI的处理程序无法处理请求。
气死人了

网友:
介绍个经验,发长篇帖子要及时保存,然后点编辑再继续写,或者先写到记事本中,然后贴进去。上图也是分批上。
PS你家不错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网友:
6mm直驱46mm桨,推力8.3g左右。 随电池电量下降的比较快。
用减速组带3222碳桨能到13g左右,因为目前的6mm减速组都没有滚珠轴承,效率会差一些吧。
之所以说是左右,因为有电机个体差异。
室内机翼载荷的话,日本人做的很小很轻的只有1.xxg/dm2,QuickJunior那款15g中的翼面积有2dm2多,翼载荷7.5g/dm2。 小弟自制的一架小灰机也是6mm直驱,总重8g,不过是65mAh电池。 准备等新一批材料和设备到齐了改用轻木碳杆结构蒙皮或者用0.3mm轻木全包,重量要往7g以内控制。

网友:
我的全轻木的就是7g的样子,但是轻木有点不结实。完成照片可以看我的帖子,双翼凤凰那个。回头把残骸照一张给你们看看

网友(2009-12-22):
用2克无刷更合适。

网友:
20g用6mm直驱有点吃力

网友:
 问一下
你们的6mm电机哪儿买的?

网友:
遥控车里都有  带3.5厘米的小桨  按块小锂电  做的小自由飞 可以飞的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