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帅宇出的J10重心在哪里?谢谢了

楼主(2009-11-07):
最近买了架帅宇出的J10,可是查遍说明书也没有找到重心位置,请飞过的模友指点,多谢了

网友:
 严重喜欢歼十。给连接。。便宜的话考虑拿一架来研究就知道哦。

网友:
歼10我们这儿有一个已经粉碎了。

网友:
涵道机(三角翼类)个人觉得很适合飞行的空气动力。估计也是为什么现代战机都用这翼型的原因。我有架涵道(JAS39。和歼十估计是最接近的)飞了10多个起落了都还没什么大伤。翅膀边有擦伤都是在地面跑的时候风大被横风吹在地面翻滚造成的。还有几次是飞到没电了回不来。回正后小油门自己掉在远处。一般来说只要不要在低空翻滚炸机。。。不要朝地面飞 一般来说涵道还是很耐炸的。何况涵道还没反扭。我飞螺旋浆的经常螺旋下来。。。涵道的没有一次这问题。上天后还不会因为反扭没搞好乱摆。

网友(2010-02-26):
 给连接我的J10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