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CNC 数控西马特Super X0小铣床的加工视频!

楼主(2009-11-07):
测试视频是为丘比特-CUPID-V3电动遥控直升机模型制作的垂直尾翼。

材料为进口的玻璃纤维板,此类加工使用2万转以上的高速主轴加工效率会比较高,Super X0的主轴转速经过我DIY皮带轮调高到8000转后,也基本可以胜任雕刻机的工作了,就是加工速度要低一些。

1.5mm铣刀,一次下刀1.2mm,板子是1mm厚的,F200,S8000。

为了改SX0,我一直把自己的SX0放在修王那里,因为修王这有各种机床供我改装SX0使用。在机械部分完工之后,进一步测试在mach中设置主轴控制,目前已经可用G码直接控制SX0原配调速板主轴的起停,由于2个系统之间的脉冲同步问题,暂时无法实现调速功能。

有些人总喜欢攻击有关西马特的贴子,请手下留情,我只讨论技术,欢迎对Mach和主轴G代码控制有兴趣研究的朋友一起探讨。

网友A:
不错啊 改这一套 控制部分需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改这一套 控制部分需要多少钱啊

我用的是PC mach3软件,买了一块4轴版300多块钱+一个改装输出27V的PC电源,3个57三洋二手步进马达+运费一共120。电子部分就这点钱了。
机械部分的改装自己买的材料在修王这的数控+普通机床上做的,材料用的6061或者LY12铝合金材料费用不高,但是加工费用没法算,一共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设计制造和改进。

网友:
板子是10mm厚吧?

网友A:
有个想法 能不能用工业用的万能铣该cnc呀 每个轴都有电机了 加个控制部分不就可以了吗 就是主轴是速度太低了 最高好像就1400多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想法 能不能用工业用的万能铣该cnc呀 每个轴都有电机了 加个控制部分不就可以了吗 就是主轴是速度太低了 最高好像就1400多转吧

工业铣床的自动走刀功能使用的是普通的交流电机,没有步进功能也没有反馈系统的控制,所以数控系统无法有序的控制电机的动作。

网友:
太慢了就是.

网友:
引用:

工业铣床的自动走刀功能使用的是普通的交流电机,没有步进功能也没有反馈系统的控制,所以数控系统无法有序的控制电机的动作。

哦是这样  对数控一窍不通 见笑了

网友B:
LZ你用CNC铣了这几个工件很漂亮,编程用了多少时间呀?铣又花了多少时间呀?

网友C:
不错,改CNC后比他原来强多了。如果现成的CNC卖未改前的价,那X0也算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用CNC铣了这几个工件很漂亮,编程用了多少时间呀?铣又花了多少时间呀?

我是用PROE出设计图,然后用PROE出程序,最后再根据机床的特性手工修改。铣一个用5分钟,一次装夹铣2个,一共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改CNC后比他原来强多了。如果现成的CNC卖未改前的价,那X0也算是个好东西

呵呵,只谈技术,不谈价格。

网友D:
请问楼主换成滚珠丝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换成滚珠丝杆了吗

没有换滚珠丝杠,用的是西马特原来的T型丝杠,螺母自己做的,双螺母消回差,回差控制在0.01-0.03之间,不使用mach软件消回差。

网友E:
铣床变成了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铣床变成了雕刻机~

效率不一定比得上PVC奸商的那台PVC鸡刚性应该比PVC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