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历时一个礼拜,LONGSHT3终于完工

楼主(2009-11-07):
每天晚上腾出一点时间制作
大部分时间都在等环氧固化,幸好我用的是PT39,半小时就固化,24小时达最高强度
第一次搞这么昂贵的滑翔机 ,一步步都小心翼翼的,但最后还是有一些小遗憾
本来打算4个舵机都装机身里,最后才发现,辉盛9g根本装不下,又移到机翼上
环氧涂得较多,4个辉盛,AR6100,UBEC,7.4V-500ma的普通14500锂电。
结果全部装下了,全重293,还得前面加配置,估计得300g,成肥鸟了。
以后有时间有闲钱了,再给减肥,上图!

网友:
顶你!回来和你慢慢聊。

网友A:
工艺看起来很棒啊,多点过程分享啊

网友:
300克以内都好飞的!重心调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看起来很棒啊,多点过程分享啊

近看就露馅了,有些地方非常不精细

网友B:
接收电池可以去买无绳电话的电池来自己改,比用BEC+LI-PO电池少空间,重量相当,而且NI-CD电池用在接收上的优势就不用再说了,这个飞机用辉胜9克感觉不够精度,搞几个65HB或55HB也不贵啊

网友:
机身子像青花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电池可以去买无绳电话的电池来自己改,比用BEC+LI-PO电池少空间,重量相当,而且NI-CD电池用在接收上的优势就不用再说了,这个飞机用辉胜9克感觉不够精度,搞几个65HB或55HB也不贵啊

考虑过采用氢电,装耳机插口,这样可以把电池封在里面。但手头只有LI电充电器,不想为了这个再买个氢电充电器。
65HB还是偏大,55HB现在很少地方有卖。
我准备要搞,就上7g舵机或者S3110也行,把4颗舵机都装在机身里面
现在前面配重达7g,估计把舵机换了,位置改了,配重能减少,整机重量会在280上下(前提是有闲钱有时间,LS3还能坚持那到个时候不报废  )。

楼主:
下午去飞了一趟
性能巨好啊! 手上3架DLG,翰宇、小天使、LS3,瀚宇+小天使的性能都没有LS3好,太强大了!
说说缺点:
1.我在灌木丛中飞,机翼常会撞到灌木,机翼前缘没做加强,估计经不起几次撞击(如果有好场地,这就不是缺点)
2.水平垂直位置舵量不够大,快失速时,难救回来。
3.机翼和机身靠2颗螺丝连接,还是不可靠。一次用力甩机时,听见一声“咔吧”,心都碎了,完了完了,近2K的东西,一下子救玩完了?  落地检查,好像没什么损失伤,就是机翼和机身松动了。回家后,马上用大面积环氧给粘上了。。。
总的来说,是一架非常好的DLG,要是能减肥到280g,估计性能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C:
机翼上的那个舵机安装位,厚度有多大?JR 9X2 电动版配套的DS385舵机能放的下么?心痒痒啊!给自己一个理由,手上的4颗DS385总得找个机机上嘛。如果可以,就LongShot 3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上的那个舵机安装位,厚度有多大?JR 9X2 电动版配套的DS385舵机能放的下么?心痒痒啊!给自己一个理由,手上的4颗DS385总得找个机机上嘛。如果可以,就LongShot 3咯!

我用辉盛9g刚好放下,大概突起1~2毫米

网友:
45HB的可以
引用 网友C:
机翼上的那个舵机安装位,厚度有多大?JR 9X2 电动版配套的DS385舵机能放的下么?心痒痒啊!给自己一个理由,手上的4颗DS385总得找个机机上嘛。如果可以,就LongShot 3咯!

网友:
我的LONG2试过到280克性能上好的有限,最关键是调整得当,
引用 楼主:
下午去飞了一趟
性能巨好啊! 手上3架DLG,翰宇、小天使、LS3,瀚宇+小天使的性能都没有LS3好,太强大了!
说说缺点:
1.我在灌木丛中飞,机翼常会撞到灌木,机翼前缘没做加强,估计经不起几次撞击(如果有好场地,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去飞了一趟
性能巨好啊! 手上3架DLG,翰宇、小天使、LS3,瀚宇+小天使的性能都没有LS3好,太强大了!
说说缺点:
1.我在灌木丛中飞,机翼常会撞到灌木,机翼前缘没做加强,估计经不起几次撞击(如果有好场地, ...

1,我也感觉前缘的加强还是感觉不够到位
2,舵量是够的,而且,如果你感觉这机有失速的感觉,那你的机子肯定是头轻了。
3,两颗丝强度是够了,如果你感觉到有声音是不是你在螺丝外面的那个铝套没有用环氧粘好。而且后面的螺丝用尼龙的是有道理的,呵,等你大炸后就知道了。
4,切记重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重心,这机头重点可以飞,但头轻的话性能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如果你经营有失速的感觉,那你要调重心了。280克重心不对的LS3,是飞不过350克的。我们自己试过。

楼主:
我的机子,我为了减重,确实重心在机翼的50%处
周末再给调调

网友:
对一些问题的个人心得。

把这个贴从头到尾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1。楼主的推拉杆做得不是很好,应该尽量贴住碳管,不要有悬空的部分,因为悬空部分的钢丝可以弯曲造成控制不准确。
2.“300克以内都好飞的!重心调好没问题的!”这句话非常正确,longshot的最佳重心在翼弦50%,如果觉得自己的控制不好容易失速,可以前移几毫米。如果机头不够重就加大电池容量吧,比加块铁用处大一点啊。
3.接受机电池用300mah的无绳电话用镍氢电池就很合适。
4.舵机建议用银燕7克舵机,精度不错,价格实惠。
5.灌木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硬的木,什么机翼撞在硬木上都受不了啦。万一撞凹了也不要紧,用湿毛巾盖在凹处,把电运斗压在上面,用蒸汽加热凹处,随着毛巾“吱吱”响,那个凹坑会自动复原!相信你看见这个情景一定又会说出一句“很好很强大”,然后在有裂纹的玻璃钢表面薄薄地涂一点环氧树脂就可以了,如果反复加热都不能复原,就在坑上点一点环氧树脂,待干后用砂纸打磨光滑就可以。
6.“水平垂直位置舵量不够大,快失速时,难救回来。”在失速前就应该推杆加速,前面有位朋友讲得对,如果经常失速说明你的重心太靠后,或你的操作水平还不够高,把重心前移,反复练习吧。
7.“就是机翼和机身松动了。回家后,马上用大面积环氧给粘上了”这句话看不明白,难道你把他们粘死了?原设计前面用铁螺栓,后面有尼龙已经足够强了,只要拧紧就可以了。
8.还有一点我想补充,说明书上说副翼有几种中立位,对应巡航、热气流、起飞等几种飞行模式,根据我数年飞longshot的经验,没必要。把副翼的后缘与翼根固定部分的翼缘对齐就可以,无论是起飞、巡航还是盘气流都无需改变副翼的中立位置,集中精力控制飞机和感受空气的流动吧。

楼主:
LS的老大来了!谢谢以上的意见,你对LS3的见解最有说服力了
准备把重心往前移一点看看,以前飞小天使,没有副翼,目前还没有适应过来。
灌木就是那种1米多高,道不是很硬的,以前飞轻木机子撞上去,基本没事,蒙皮也没损伤那种。
机翼和机身用环氧给粘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