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天线两个设备

楼主(2009-11-07):
一个是大功率12V无线摄像头,
信号制式
PAL NTSC,
频率
ISM 2,400 MHz~2,483 MHz 4CH
,
天线是
50ohm SMA。一个是
12伏12路遥控开关
工作频率:315MHz、433MHz,内置螺旋天线,请指点能否1、(螺旋线加长连接至
摄像头下面放大器)使信号放大?2、或者
螺旋线加长连接至放大器天线上?
尺寸:97mmⅹ77mmⅹ26mm

网友A:
鸡与鸭。大家都是家禽,但不是同类~

网友B:
什么上用的呀

网友C:
频段都不同,怎么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