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升级高压后换什么电机?~!

楼主(2009-11-07):
请教600升级高压后换什么电机?前些天打算换蝎子,今天发现蝎子根本装不下!
TAOBAO上的600电机那么少,有什么好的电机大家推荐下!
手里有个10T的5MM铜齿,找个1000KV左右的,最好能利用上!不行的话换齿轮也可以!~!

网友A:
LZ 买的是哪个型号的蝎子?朋友有装得4025的好像可以直接装上.

网友:
AX600的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买的是哪个型号的蝎子?朋友有装得4025的好像可以直接装上.

我还没有买,看到标称的电机直径49.8MM,量了下2个侧板之间只有47MM,650L最大直径46.3MM!
如果外转的话最小要一边留1-2MM,应该最大只能安装直径45MM以内的电机!
你朋友是不是换了电机上置侧板或者是油鸡改的电机?

网友:
亚拓600E的飞机要想换蝎子的电机,只好把电机两侧的碳板锯掉、开口才可以,注意不要锯掉得太多,只要侧板跟电机之间有3-4mm的间隙就成了。

楼主:
哦,原来都是这么装的啊!
我也考虑下!

网友:
哦,又学到了~

网友:
http://www.5irc.com/product_detail.asp?id=5946

网友:
楼主要换电机最好找个轴直径是6MM的,这样还可以直接用亚拓14T,15T的齿轮,不然要找到合适的齿轮都比较麻烦。

网友:
4025,4035,z-power 50都可以啊,高压后最好18T以上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