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改固定翼

楼主(2009-11-07):
本人有个LAMA机``在一次意外中四合一的陀螺坏了,所以就想用原有的控啊``四合一
舵机
什么的改装成固定翼。请问可以吗?
有没有什么空机推荐。让我把LAMA上的设备装到空机里飞。

网友A:
Esky的Lama没玩过,也不知道空的兼容效果如何。但是混控在飞机上,那么发射机应该可以直接遥控Esky的独立接收机。
陀螺仪坏了,四合一不能用,可用的如下
180电机2个
7.4V 800mah电池一组
舵机两个
如果电击上的齿轮是金属材质,拔齿也比较麻烦,还要买有刷电调,不用又比较可惜
就算能顺利买到有刷电调,接收还是要买的,空机制作也需要各种材料、工具,花的钱并不少。
不如直接买个四合一换上,继续玩,还便宜些

网友B:
lama的四合一是两块电路板,可以轻易的分开,其中一块就是个六通接收机。如果只是陀螺仪坏了,接收机完全可用。

网友C:
可以改一架飘飘机。:loveliness:

网友D:
拉马的控稳定距离好像不远,楼主还是先拉一下距离试试吧!

网友E:
180有刷电机能用吗

网友F:
 180当然可以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