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微型2.4G

楼主(2009-11-07):
以前飞电直用2.4飞f3p用72M,换高频头麻烦不说,长长的天线累赘啊,忍不住订了个6004fs.今天到了, .先上个图让大家瞅下,马上开工弄架新的f3p.

网友:
3g???  莫非值就是3G的时代

网友:
此电子称有个一模一样的 说明书写 误差1-3G。。。

网友:
就是说此接收只有1克!?

网友:
就是说重量在0-6克之间

楼主:
这个称不会差这么多吧?说明书上写的是3.8G.按照鬼子的一贯做法,这个数据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可能是为了减重,这个接收的外壳我感觉还不如热缩膜结实。

网友:
我也有个这么小的接收

网友:
我也DIY了一个3.Xg的2.4G接收机——把8通的接收机打磨。。。。

网友:
我的这个,不是2.4G ,是2.2g

哈哈!!!我们的比你的更轻!

IS-4R 重量 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