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菜鸟造Miramar I

楼主(2009-11-07):
国庆前,视频点播播放了老片“完美风暴”,又温习了一遍。
片里描述了6名船员驾驶安德里亚-盖尔号渔船出海捕鱼,中途遇到紧急风暴,与风暴抗争的过程。片中气势磅礴的画面深入人心。于是乎,有了造一条安德里亚-盖尔号渔船模型的念头。

但通过2天网上搜寻,未能找到该渔船的图纸,仅能找到剧照以及一款国外的玩具船。
无奈,只能找一条吨位与安德里亚-盖尔号相当的"Miramar I"渔船来造。

经过2天的准备,找材料、印图纸、买胶水、备工具。正式开工。

1:1图纸

1:1图纸

久没干木工,使出浑身解数

久没干木工,使出浑身解数

完成的肋板和龙骨

完成的肋板和龙骨

铺龙骨

铺龙骨

裁松木龙筋

裁松木龙筋

用天线管、尼龙轴套造的轴套管

用天线管、尼龙轴套造的轴套管

埋入轴套管,粘龙筋

埋入轴套管,粘龙筋

从底部看

从底部看

楼主:
制作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蒙板。一片片1厘米宽度的木板,分多次粘接,才能完成,消耗的工时非常大。胶水是用501胶。

开始蒙板

开始蒙板

几天后,完成蒙板

几天后,完成蒙板

粗抛光船底

粗抛光船底

船尾封板

船尾封板

船头封甲板

船头封甲板

填腻子补缝

填腻子补缝

把船舷突出的蒙板割掉

把船舷突出的蒙板割掉

用细砂纸精抛光

用细砂纸精抛光

楼主:
造完船体,真可松了一口气,最难造的部分完成了,接下来,要做动力、转向和驾驶舱

用2*3松木条和1毫米桐木板,造船舱

用2*3松木条和1毫米桐木板,造船舱

舷窗都是用薄塑料片制作

舷窗都是用薄塑料片制作

用玻纤板造船舵盘

用玻纤板造船舵盘

造好的舵盘,因工具精细度有限,只能做到这程度了

造好的舵盘,因工具精细度有限,只能做到这程度了

摆上船体组合看看

摆上船体组合看看

嘿,还真像那么会事

嘿,还真像那么会事

马达座也用玻纤板,折角处插入了钢梢

马达座也用玻纤板,折角处插入了钢梢

自制的万象节,材料,450尾桨夹、圆珠笔芯、自行车辐条

自制的万象节,材料,450尾桨夹、圆珠笔芯、自行车辐条

夹头装上马达。马达是1800KV无刷

夹头装上马达。马达是1800KV无刷

船舵,材料,自行车辐条,3毫米桐木片,拉杆天线,铜眼

船舵,材料,自行车辐条,3毫米桐木片,拉杆天线,铜眼

楼主:
上漆也是个难题、因以前造飞机,都是直接买摩托车的喷漆喷,一层就好
但船模,还是老实按照木工方式,用硝基清漆刷,分3次涂漆3层。

上底漆,为能看出是自己的手工船,因而采用了清漆。分3层打漆

上底漆,为能看出是自己的手工船,因而采用了清漆。分3层打漆

按照论坛模友的方法,用浸水法画吃水线

按照论坛模友的方法,用浸水法画吃水线

把设备都装上了,电机

把设备都装上了,电机

转向机构

转向机构

呵呵,准备给船打针:)

呵呵,准备给船打针:)

船之所以防水,除了轴承套的密封性,还有黄油的功劳,只要能注射下去,尽量塞

船之所以防水,除了轴承套的密封性,还有黄油的功劳,只要能注射下去,尽量塞

装好了,测试一下,电机呼呼转,不错啊

装好了,测试一下,电机呼呼转,不错啊

楼主:
造船运动到达第3阶段,造船上的装饰品
因图纸缺失一份,因此后桅吊车图纸未表示清楚,固先只留出双桅,以后找到图纸再造

船的吊车需要滑轮,那么一些电机的皮带轮是不错的选择,只要但要经过磨小

船的吊车需要滑轮,那么一些电机的皮带轮是不错的选择,只要但要经过磨小

船头就是一架吊车,制作材料,3毫米竹竿、滑轮、2毫米竹竿、0.3mm铜片

船头就是一架吊车,制作材料,3毫米竹竿、滑轮、2毫米竹竿、0.3mm铜片

吊钩Hub,用1.2毫米玻纤制作,中间要钻穿2道穿绳孔

吊钩Hub,用1.2毫米玻纤制作,中间要钻穿2道穿绳孔

船的栏杆,用1毫米铜丝焊制

船的栏杆,用1毫米铜丝焊制

造好的栏杆

造好的栏杆

组装看看,用普通的灰色缝衣线做钢缆,下面的绞线盘用皮带轮

组装看看,用普通的灰色缝衣线做钢缆,下面的绞线盘用皮带轮

吊钩用0.3mm的弹簧钢丝弯制

吊钩用0.3mm的弹簧钢丝弯制

楼主:
小渔船就要完成了。激动!发帖就是十多分钟的事,但看到图片,就能回想起漫长的制作过程。
进入总装阶段了,一口气,造完它。

下水盆测试动力,结果发现10安电调太热,于是直接更换40安的电调,足够了

下水盆测试动力,结果发现10安电调太热,于是直接更换40安的电调,足够了

造2个舱盖板,玻纤的框,再蒙1毫米桐木片......

造2个舱盖板,玻纤的框,再蒙1毫米桐木片......

千般磨万等待,终于完成了

千般磨万等待,终于完成了

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虽然没有高人的制作精细,但毕竟自己第一台全手工仿真船!

虽然没有高人的制作精细,但毕竟自己第一台全手工仿真船!

驾驶仓

驾驶仓

电池仓

电池仓

总观!

总观!

总观2!

总观2!

网友:
支持原创,顶顶顶

楼主有图纸吗,分享一下,这船还真漂亮,楼主做的很不错了,如果上了油漆肯定漂亮

网友:
我看你没有手工刀,建意你做正反手两把刀。能否把船模图纸发布一下。谢谢!

网友:
支持原创,支持DIY,加分鼓励!!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拍砖,这船是我造的第3条木结构船、第1条仿真船,有许多制作中的细节不清楚,很多都是自己摸索弄的。甚至有些地方造错了,但又无法更改。

船造好了,总要下水试航。没错,试航让人极度兴奋。特意跑了10多公里到了市郊的一个学校湖泊进行。
巨多图片,以飨各位看官!

下水前,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轴套管千万别漏水(这样的要求是否太低?),但结果证明,跑了4块电池,2小时,一丝一毫的水都没进,非常满意!

还有,之前担心小螺旋桨动力不足,但事实表明,这样的担心又是多余的。以前玩惯了电直,习惯问题,船一下水,猛推油门,结果船体立即倾斜45度,猛冲出去。水都漫到后舷了,收了一半油门,船头依然高高昂起,后来慢慢收油门,才知道,3格油门船就能以稳定航速(虽然有点慢,但对比真船比例是合适的)航行,一块450用的2200mAh11.1V锂电,能跑30分钟!
说说船的配置:
电调:Jazz40A
电机:1800kV外转子
发射+接收:FutabaT4VF+R115F
转向舵机:Hitec56HB
螺旋桨:2.7厘米直径3叶塑料桨

楼主:
美丽的湖泊

美丽的湖泊

下水前

下水前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悍,太有耐心了

楼主:
1/3油门,船头高昂

1/3油门,船头高昂

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

楼主:
1块电池,悠闲跑,能跑30分钟,很爽啊!

和小船合影一张

和小船合影一张

网友:
不但有心,手艺也很好!楼主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块电池,悠闲跑,能跑30分钟,很爽啊!

提点看法;1、“安德里亚-盖尔”与“Miramar I”无论从外形和吨位上都大不相同。
                     2、既然是仿真模型,就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仿真度上,且不忙下水试航,这样也以不违本栏目的名称------“像真船模”。
                     3、若说的不对,请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点看法;1、“安德里亚-盖尔”与“Miramar I”无论从外形和吨位上都大不相同。
                     2、既然是仿真模型,就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仿真度上,且不忙下水试航,这样也以不违本栏目的名称------“ ...

谢谢指点
这条船,还缺第3份图纸,就是船上饰品的图纸。后桅的吊车仅靠一张侧视图做不了。还在寻找之中。
往后会逐步完善渔船。

网友:
LZ手艺很好,很有耐心,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