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虎30的副油箱我的安装方法对吗,为什么副油箱里面老有空气啊

楼主(2009-11-07):
我的连接方法是三通先接副油箱的下端,副油箱的上端接主油箱,往里泵油的时候副油箱快满了之后就开始往主邮箱里面加油了,没有测试把主油箱全加满后会不会把副油箱也加满。

用的时候好像副油箱的液面保持不动。

我是不是安装的位置或接法有问题啊。

网友:
哈哈!这问题问的奇怪了!你还想要什么别的效果吗???

楼主:
我以为副油箱应该是满满的,没有空气的

难道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网友:
稍微有点空气是正常的,你把副油箱和主油箱连接的位置稍微弄高一点,加油的时候,空气就容易排出去了

网友:
你的副油箱安装的不太对,副油箱应该是斜的。在你图的方向上看应该是右边高左边低一些,大约有个二三十度角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有空气了。

网友:
副油箱只有上面一个螺丝固定,所以可以左右扭动。

楼主:
多谢,气是少了很多,看来心术不能太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