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KT飞机,用什么动力好呢?!有图有真像!

楼主(2009-11-07):
用KT做了个赛斯纳,比较丑,目前有6EX控和8通收,想请教一下,配什么样的动力呢?我想用我的3Sa123做电池,电调、电机和桨要如何配置呢?谢谢各位了,先上图!我用的是2.4G接收,很轻的,都不如我FUTABA的六通重,另外,这个翼展是90的,用多大的电机和桨呢?

网友:
看飞机翼展 重量而定!~

网友:
不玩KT我也知道a123不能用太重了

8通收也太重了.炸坏了也不值得.买个小4通收了

楼主:
我用的是2.4G接收,很轻的,都不如我FUTABA的六通重,另外,这个翼展是90的,用多大的电机和桨呢?

网友:
这个是微风不是塞斯纳~~~
看翼展,2208也可以,最好是2212,KV1400,用7060桨,如果KV1000用9050或者1047,电池最好还是锂电,虽然也可以飞,但是123偏重了点~~~

网友:
今天有人的微风用我的4SA123飞,没问题可以飞,速度快一点哈.新手最好搞慢点

网友:
确实不是塞斯纳!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要设备去了

网友:
3S A123..会很重哦..看你飞机翼展不大..

飞机重就得飞得快..快的话..不太适合新手..

网友:
放心能用

网友:
昨天去飞新做的飞机,结果太重,快啊!还是炸了!

网友A:
翼型差错太大,建议重做机翼,要不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型差错太大,建议重做机翼,要不不好飞

新手就是头疼这个事,呵呵!怎么做才能让他平平的叱?!

网友:
没有上反角的机翼估计很难飞,我准备做一个试试,但是还是有点恐惧心理,毕竟自己做的两架都摔的很惨,严重怀疑自己的操作水平

网友:
A123三组动力不够,干脆用四个一组,要不就还是用锂电

A123三组动力不够,干脆用四个一组,要不就还是用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