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LAMA改无刷!知道的兄弟帮忙啊!

楼主(2009-11-07):
第一次接的时候电调都烧了,请问是哪里错了??

楼主:
有兄弟说接错了,两个电调不能同时接在混控上,一个电调要接在陀螺上,后来我有琢磨着改了接法,这回对了吗??

楼主:
重新照了一张,清楚点

楼主:
被烧电调的惨状,哭啊,30块就这样没了,这个是无门无派店主自产的电调,据说比XXD好点

网友:
不懂,帮顶,我也想改,LZ继续报道

网友:
第二次的接法是不可行的 你想想脱落怎么工作就知道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给我个明示啊,具体教教我怎么接

网友:
借用“打死小日本”前辈的一幅图
不过我倒没有把其中一个电调的正极拔掉,也没烧电调,很奇怪楼主为什么会烧电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的就是这样接的啊!!怎么会烧呢,是不是把两个电调的信号线都接到混控那个标有"- + s"的一端,然后混控另一端的两根线,一根直接接在接收机3通道上,一根接到陀螺的输入端,然后再把陀螺的插头接到接收机的4通道上????我就是没拔红线,是不是这个原因烧的??请答复,谢谢啊

网友:
要拔一个红线的~

网友A:
楼主::
1:绝对是你把电调的电源线接错造成的,于接马达的三条线和信号线绝无关系,马达的三个线接错只会是马达转的方向不一样,信号线接错只会是不工作,除非你错的不能再错,在信号线上加电.
2:陀螺方案改无刷上面的接线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再看不明白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电调换MOS管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1:绝对是你把电调的电源线接错造成的,于接马达的三条线和信号线绝无关系,马达的三个线接错只会是马达转的方向不一样,信号线接错只会是不工作,除非你错的不能再错,在信号线上加电.
2:陀螺方案改无刷上面的接 ...

电调的电源线我是把插头分成两路,分别给两个电调供电的,对吗?

网友:
LZ,你的无刷飞起来没有?是否有严重追尾现象?

网友:
LZ 改成功了没?大家在等你话呀

网友B:
目前市场上的电机和电调都不能解决追尾的问题,还没看到过谁的共轴改了无刷可以完美锁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场上的电机和电调都不能解决追尾的问题,还没看到过谁的共轴改了无刷可以完美锁尾的

赞同你的观点!
显然,LZ在动手和买相关材料(器件)之前,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所购买的材料的特性!
这里简单地说一下:任何一款马达都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参数——调速线性,即转速与电压或驱动信号的比例关系!
再说,无刷马达分: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这两个类型的无刷马达,调速特性有着天壤之别!
欲知详情,还是去网上搜一下相关的技术资料吧……
若在这里开讲的话,没几千个字是解释不清楚的(够写本书了)。

网友:
不理解,,大家花费那么大的精力  和   金钱去改一个小飞机。。

按照“顶楼的图”,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烧电调”的事。(电动机空转!)
————肯定是楼主,把电池::接反了,或者不知不觉的接反了————

LAMA  改无刷“追尾”,很可能是“V尾混控”的阶梯数不够(说明书:200阶)
也有可能是:V尾的延迟太大,,或者“延迟抖动”太大——! !

————我改装 E016 就是自己写的 CPLD 器件,精密度等效为 1500阶 (1微秒的精度)。
关于延迟我的设计有一个 252 微秒的简单过滤器,用来提高整个体系的抗干扰能力,
针对 CH4 尾舵通道的最大延迟:绝对不会超过 20.252 毫秒。

楼主:
上图

楼上高手,是的,烧电调的确是我之前把电源弄短路了,呵呵,这个情况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现在已经换了,功能正常,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继续闪图

楼主:
脚架要自己做一个,哈哈

网友(2009-12-17):
LZ 改独立无刷,会不会出现打控的转向舵时,只要动一点点,JJ向会一个方向飞转?

网友(2010-03-31):
挖坟的。以用同方式改装成功。另,Esky的这款陀螺仪不适合作这个用途。

网友:
那请问,用什么陀螺合适呢?本人也是独立方式改的,也用的是这款陀螺,改好效果不怎么好,锁不住尾,而且有时候有点乱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