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间垂直链接用的那个柱状螺纹销子叫什么?有卖么?[图]

楼主(2009-11-07):
看了大家做的雕刻机等玩意,常见一个带螺纹的螺母销子,用于连接板材的,请问叫什么名字?大家是自制还是有标准件?如图.
谢谢!

网友:
这是木工的连接件吧?三合一连接件???好像有点不同,楼下解答

网友:
是这个吧?人家是DIY的

网友:
肯定有卖的,家具上用的

网友:
好像是有标准件卖的。

楼主:
对,就是2楼的照片这种

自己DIY需要不少呢,自己做也得花点时间,虽然有车床问题不大,但如果是标准件,便宜的话还真不如买了.谢谢2楼.这玩意到底叫什么呢?不知道名字就很难检索.

楼主:
顺便问一下照面上方这个螺丝所插入的孔怎么打好?

照片的上方,板子侧面的穿内六角螺丝的孔怎么打好?
用台钻?如果板子比较大,一般的台钻立柱高度有限,板子还放不上工作台,立着没法夹啊.

网友:
看来我和Lancrey在干同样的活

碰到的问题也相似,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我的机器还没动手,材料已经买得差不多了,差张楼上的这种PVC板,本地要买都要整张的,2平米/200大洋。昨天到本地市场上买了几个直线轴承,8mm的要了我5.5大洋一个。准备等机器做出来了给大家晒晒总的材料费。看来还真是便宜不了

网友:
有时间给你问问,我这里装饰材料市场有的是。我们一般叫锁扣螺栓

网友:
这连接件只是起到连接紧固作用,要精确定位要打定位孔用定位栓定位。那个孔用用能转头的铣床把主轴旋转90度,多长的板都能打,其实这个孔用**钻打就行了没太大的精度要求。

网友:
手木仓钻都不能显示

网友A:
这个叫横孔螺母。是2合一连接件。

网友:
去电脑城卖廉价中密度板电脑桌那里要一些就行了,很便宜买也可。

楼主:
太感谢了,已经检索到。你帮了大忙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横孔螺母。是2合一连接件。

  谢谢!

网友:
小托板丝杠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