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换锂电池以后的症状!!现在找到原因了!!

楼主(2009-11-08):
最近炸鸡的事,我感到头疼的问题,我把电池改成锂电池以后,但电池到了11.9V左右,就会失控,舵机上下跳动厉害,郁闷啊!!!我的控时候2801E,之前用好好的,就上次炸鸡后出现的问题,起先我还以为是舵机坏了,查了,舵机没问题啊?接着我以为是电机干扰,也没有。郁闷啊!!今天把电池充好,试飞了3块电,没事,接着换第4块电的时候,问题来了,这时候遥控器电压显示11.9V,飞机突然不听使唤了,还好是在悬停,没炸。拿回来差了又查,想了又想,头都想爆了,什么都好好的,怎么的突然就坏了呢,电压11.9V啊,还不够吗?郁闷,郁闷,极度郁闷啊!!!有大侠帮忙指导,是锂电池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我明天试试看用干电池看看有什么不同!!!       有模友告诉我应该是电调的事,我就把电调换了,果然好了,但我就郁闷,好赢的电调不至于这么差吧,看网上帖子那么多,都收好赢的不错,难道这么好的机会会给我碰到了吗?接着,除掉它的衣服,死马当作活马医了,看看里面,好好的啊?查查接头,也没事,郁闷!只好给它穿回衣服,本想不敢要了,等以后回国的时候再说吧,不小心被我看到T插好像有问题, 因为接头被热缩管包住,平时没注意,也不会往那里想啊!剪开热缩管,看到了一个正极接头居然快要分开了,接触变得不正常了,赶紧重新焊好,问题即刻解决了!!!!欣慰啊!!!在这里谢谢模友的帮助和指导,从我入魔4个月以来,碰到的问题很多,一直都在不断学习进步,每炸一次都是让我学习的机会,生活过的充实多了,忙碌多了,呵呵!!!!

网友:
我的用到10.X的时候还正常啊

网友A:
应该是控的问题

你看我的控,用三块退役手机电池改造,能用三小时,地面有效距离1000米.

诺基亚电池改的控锂电

诺基亚电池改的控锂电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控?貌似是LD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控

网友:
我的控是2.4GRD-T6H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的控,用三块退役手机电池改造,能用三小时,地面有效距离1000米.
貌似你这个手机电池没卸保护板?你就不怕机机突然死于非命?

网友:
LZ换组电池看看,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控电还是用好点的吧

网友:
我K,今天我也失控了,DSX7 发射电是锂电,当时电压也是11.9V,不是这么巧吧??? 明天把电放掉,充到3*3.8=11.4V,这样应该没事了吧。

楼主:
楼上还真巧啊,我控锂电池是飞越的,冲满后是12.4V,为什么要冲到11.4V呢,这样电压不是更不够吗?还能用吗?

楼主:
回大家,原因找到,不是电池,也不是控的原因,是好赢40A电调电压线的插头松了,接触不好了,我换了电调,现在没事了,欣慰之至!!!

网友:
我就奇怪嘛,我一直都是用锂电,不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是场闹剧

网友(2009-12-21):
都是经验,呵呵。

网友:
一般调机时在电池的同一条线上用电压表测出压降就能找到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恭喜了,没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