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亚拓91引擎磨合的一点新体会

楼主(2009-11-08):
经过之前的91H黑头暴死的经历后网上**了更多不同的磨合方式,今天新的91HP蓝头到了,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颗引擎磨出最佳状态。
装完后马上出门开工,第一箱油准备超富油地面怠速磨合,中高速油针各2.5圈,怠速螺丝原位不动,启动非常顺利时不时有咳嗽一两声(富油的表现)稍微推下油门排气管就哗哗的流油。我每隔1分钟摸一下缸底,时刻注意引擎的温度,大概5分钟后感觉引擎的温度还是比较高(插下花,按老外我说法手指触摸缸底起码3秒以上才不算过热,不到3秒一定要放油针,如果可以超过6秒则可以适当的收针)而我现在只能触摸最多两秒,真奇怪明明哗哗的流油还是这么热,郁闷之极只好熄火。第一箱油就这么在每隔5分钟熄一下火的情况下完成了。
半小时后引擎完全冷却开始第二箱,这个起落我准备用最温柔的悬停来完成,中油针1.75圈,高油针2圈,启动还是非常的顺利。悬停2分钟下来摸缸底,几乎没什么温度手指可以摸住8秒以上,这个温度一直保持到油飞完,总共用时8分40秒(飞行非常富油)。
总结了这两个起落的情况,认为温度过高是因为怠速情况下风扇没有效率,就算是超级富油还是会高温的,所以我本人觉得地面怠速磨合是完全没必要的,甚至会伤害到引擎,毕竟新的引擎最大的伤害就是过热。
之后我会把接下来的磨合情况陆续更新,希望可以给那些和我一样的油机新手一个参考,同时也希望可以听到老鸟们的指教,毕竟结百家之长是一定有好处的。

楼主:
坚决不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的SB

网友:
700顶级版嘛??哈哈~~真漂亮的机器啊!

网友A:
超富油磨车是在谋杀发动机,不要以为是个好事。这绝对是个严重的误区 。一般所说的富油磨车只是非常非常适量的比正常运行调整好发动机油针的富,很多人理解为越富越好,这样对环,火头。。。。。都没什么好处。另,还有同学磨车成了一个大工程,这点也值得商榷,个人认为新发动机一开始正常始用就可,如果说非要磨车,只要前一两个起落调整发动机油针时也就顺便磨合了发动机,然后该怎么操怎么操,在操中磨。大部分人是把发动机用了不正确磨车方法磨坏的,而不是操坏的。

网友:
这样磨合的确有问题
OS的说明书中关于磨合就几句话,意思是只要装在模型上稍微富油飞几次就可以了,一般1.5圏就够了。

All internal-combustion engines benefit, to some
degree, from extra care when they are run for the first
few times known as running-in or breaking-in.
This is allows the working parts to mate together
under load at operating temperature.
However, because O.S. engines are made with the
aid of the finest modern precision machinely and from
the best and most suitable materrials, only a very
short and simple running-in procedure is required and
can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engine installed in the
modle. For the first few flights with a new engine i.e.
while the engine is being run-in set the needle-valve
for a slightly rich mixture not excessively rich as this
may result in poor throttle response and cause the
engine to stope. About 1.5 turn open from the nomal
setting will usually suff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螺丝原位不动,启动非常顺利时不时有咳嗽一两声(富油的表现)稍微推下油门排气管就哗哗的流油。我每隔1分钟摸一下缸底,时刻注意引擎的温度,大概5分钟后感觉引擎的温度还是比较高(插下花,按老外我说法手指触摸缸底起码3秒以上才不算过热,不到3秒一定要放油针,如果可以超过6秒则可以适当的收针)而我现在只能触摸最多两秒,真奇怪明明哗哗的流油还是这么热,郁闷之极只好熄火。

很明显怠速时太贫油了。
稍微推下油门排气管就哗哗的流油是加油排气把积在管子里的油吹出来了一些,和富油没什么关系,不能做为富油的标志。
热就是贫油的标志。
怠速磨本身并没有错,但怠速贫油磨就不如不磨了。许多模友迷信出厂设置副油针的位置,舍不得动副油针。其实大多数引擎的副油针出厂设置都不合适,需要调,有些还要调很多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富油磨车是在谋杀发动机,不要以为是个好事。这绝对是个严重的误区 。一般所说的富油磨车只是非常非常适量的比正常运行调整好发动机油针的富,很多人理解为越富越好,这样对环,火头。。。。。都没什么好处。另,还 ...

说的没错,太富油可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我支持LS的说法,因为我也是这麽磨合

网友:
 其实都有道理,关键是不是能按照各自的方式正确进行磨合,其实只要方式正确,好像发动机状态都不错,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磨合方式比较正确,那么,恰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不需要磨合

所以,适度磨合无害,如果要找个结果还真的需要牺牲几台发动机做做实验。其实磨合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要求而已

网友:
不管是什么发动机磨车,最好就是装平衡好的螺旋桨磨。注意是平衡好的,直径取大一号,螺距取小一号。 直升机,车船都不例外。
正如前面模友所说的,过分富油是不对的。所谓的富油,是指“富润滑油”。在磨合的时候,往油里加点润滑油倒是真的。 油针位置取正常位,当然正常位也是有个范围的,那么取大不取小。  而且磨车的时候,不是油门不动为最好,而是低速为主,间歇性的跑跑高速。
大伙儿可以想想,富油就是进入气缸的油气密度增大,要压缩到同样的体积,压缩压力会比贫油大很多,这不就是增加机件的负担和磨损么。

当然,以上是比较讲究的磨法。讲究的磨法是和改发动机结合在一起的。 至于OS的发动机,一般用用的话,装在飞机上直接悬停就可以了,只是桨速不要太高,1600-1700就可以了。

说句不太负责的话: OS的发动机,该怎么操就怎么操,不用太讲究,其实讲究了也没用,该拉缸的时候,还是会拉,经验老道的高手也不例外。

网友:
对了,提醒楼主一下,用手摸不准的,每个人的手指对高温的耐受程度不同的。 有的时候差别非常非常大的。 比如我的手指,在50来度的时候,就已经摸不上去了。 被人笑话是婴儿手

你真要是讲究,就去买个测温计,也可以去买点测温贴纸。买不可逆的就行,它可以记录你的发动机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温度,如果过高了,那你的发动机就算看上去是正常的,这个发动机也玩完了,因为金属过热后的变化也是不可逆的。

网友B:
直昇機的發動機曲軸短,一般沒有飛輪裝置,所以螺旋槳大多裝不上去..

所以~我都是直接上直昇機磨的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的意见和建议后感觉都很有道理,谢谢大家。
昨天下午磨了3箱油,一箱航线,2箱温柔3D以翻滚刷锅为主,中针1.65,高针1.85,感觉油门反应比较缓慢,温度也蛮底的。
今天用了一个下午飞了4个起落,中针收到1.5,高针1.75,到了第3个起落感觉动力有所增加了,这颗引擎开始出力了,最后的起落把3D油门曲线的中点从50%增加到55%,动作可以完成的比较利落了。呵呵,,,,慢慢来吧,上次就是把油门憋得太紧才损失了一个新发动机的。
问大大们2个问题
1,每次飞完熄火后摸缸底温度都还可以,然后等两分钟再摸时明显比刚熄火时高很多,是不是因为飞行中有风扇降温,而熄火后没有风扇的工作所以发动机内部的温度散发到表面了?
2,这里有个飞油固的朋友讲发动机油针中午调好最佳状态的话,到了黄昏需要放两格,因为中午的气温高,黄昏比较凉爽又通风,这个说法可取吗?

网友:
温控副油针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MultiGov Pro的定速器好像就带温控的

网友:
摸温度调发动机是不合理的,温度 随着环境的变化是不同的,所以,调发动机是听声音来判断是否贫油富油,一款合格的油是不需要你观察温度的,以上是alan告诉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的意见和建议后感觉都很有道理,谢谢大家。
昨天下午磨了3箱油,一箱航线,2箱温柔3D以翻滚刷锅为主,中针1.65,高针1.85,感觉油门反应比较缓慢,温度也蛮底的。
今天用了一个下午飞了4个起落,中针收 ...

熄火后没有了润滑油的降温,当然要温度变高

网友:
楼主,发动机基本调好后,直接开定速就OK了,不要用油门曲线调发动机了.曲线是为了保个险而设.用定速操吧.

网友:
 这次不要忘记了定速哦~~~有了定速,拉缸的几率很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昇機的發動機曲軸短,一般沒有飛輪裝置,所以螺旋槳大多裝不上去..

所以~我都是直接上直昇機磨的

当然是另外加后桨垫的。 但是如果只是磨车的话,这样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必要, 特别是对OS的发动机来讲,OS的发动机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上接近平民发动机了,走的是中庸路线。要在性能上走极端的话,比YS差多了。
光是磨车是磨不出一台好的发动机的,特别是对OS这种发动机来说的。磨和不磨的效果差别不是很大。
好的发动机是改出来的,而改发动机,一般模友会觉得很神秘,很高深,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说白了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一台改得很好的发动机,在它背后可能是数台,甚至数十台改坏的发动机。 这跟买一堆发动机回来,然后挑出一台最好的来所花的钱也差不多。
而那些专业选手,是在一堆发动机里挑出最好的,再来改的。 钱上加钱。 比如ALAN一直是用OS发动机的,人家就觉得OS是多么多么的了得,其实ALAN的OS已经不是我们市场上卖的一两千块一台的OS了。 就算人家什么都不改,那也是从一堆发动机里挑出来的,一般消费者哪会有这个条件啊。所以一般消费者买发动机,就是凭运气。 这也是我前面说该拉缸的时候就会拉,不该拉的时候怎么操也不拉。
油动的命脉还是在既得利益者的手里的,从450电动,一路到600电动,这样发展下去,为什么90电动这么难产呢? 为什么亚拓会从一路发展电动,突然转向油动呢? 到底是电动有不易突破的瓶颈呢,还是油动有不易突破的瓶颈呢?
chance兄,你说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另外加后桨垫的。 但是如果只是磨车的话,这样的做法没有太大的必要, 特别是对OS的发动机来讲,OS的发动机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上接近平民发动机了,走的是中庸路线。要在性能上走极端的话,比YS差多了。
光 ...

您說的我有同感
不過Alan的發動機確實沒特別挑選過,有几次在比赛前他才装新机、新发动机,都是工厂仓库直接拿出来的货品,他也不会挑就直接装,调整的好,确实动力都有一定水平。
我让我的直升机给他飞过,他飞的感觉,就比我明显有力的多
过去对调整不明白,总觉得困难,现在清楚之后,调整出来的动力普遍都可以达到极限,剩下的问题就是手指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說的我有同感
不過Alan的發動機確實沒特別挑選過,有几次在比赛前他才装新机、新发动机,都是工厂仓库直接拿出来的货品,他也不会挑就直接装,调整的好,确实动力都有一定水平。
我让我的直升机给他飞过,他飞 ...

人家的看家本领怎么可能随便拿出来呢,Alan连他自己的那辆MITSUBISHI都不让别人随便开的。何况他的飞机呢。 倒是Danny在这方面比他哥哥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比不上他哥哥的原因。
当然手指很重要,人家在飞的时候不停的在收螺距,他们不可能在大螺距上维持太久的,尽一切可能使旋翼保持在低螺距状态。直升机的动力来自转速,而不是扭力。 在油动上,再大的扭力在大螺距面前都显得形同虚设。

网友D:
感觉LS的很能吹水啊,是个做销售的料,哈哈 补充一下,富油是指混合气的含量,见OS的说明书:

while the engine is being run-in set the needle-valve for a slightly rich mixture not excessively rich as this may result in poor throttle response and cause the engine to stop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LS的很能吹水啊,是个做销售的料,哈哈 补充一下,富油是指混合气的含量,见OS的说明书:

while the engine is being run-in set the needle-valve for a slightly rich mixture not excessively rich as thi ...

谢谢补充, 突然发现我好白痴啊
如果富油真像你理解的我说的这样,那我永远也调不出发动机富油状态,因为油针不可能分离润滑油和甲醇的。
我也补充一下,你没看见我下面那句“富油就是进入气缸的油气密度增大”吗? 你没见我在 富润滑油这四个字上用了引号吗?

楼主:
请问下各位,现在已经飞了9个起落了,不知是不是可以开定速了?转速最高可以定多少?
上次就是开定速把引擎飞暴的,当时测出的转速是1940几转,按说明书来讲正好是安全转速的极限,应该不算超转,

网友:
开定速了还爆就肯定是贫油了哈,除非设定不对,还有就是要记得校准定速的油门行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补充, 突然发现我好白痴啊 如果富油真像你理解的我说的这样,那我永远也调不出发动机富油状态,因为油针不可能分离润滑油和甲醇的。我也补充一下,你没看见我下面那句“富油就是进入气缸的油气密 ...

哈哈,你的引号不是把强调么?至于Alan选引擎那段,只能说明吹水能力一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各位,现在已经飞了9个起落了,不知是不是可以开定速了?转速最高可以定多少?
上次就是开定速把引擎飞暴的,当时测出的转速是1940几转,按说明书来讲正好是安全转速的极限,应该不算超转,

去买些测温的贴纸吧,这个东西我在玩油动的时候没用过,是开始玩电动的时候用的,很好用,虽然比测温计精度差,但是方便。我用来粘在马达,电池上,监测历史最高温度用的。 比如马达如果超过100度了,那就淘汰掉,或者退二线。 发动机也一样,一点一点试,试到拉缸为止 ,每个人飞法不一样,对应的发动机状况也不一样。这些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别人只能告诉你大致路子。
原则把握好,就是不让发动机过热, 先从低速,大油针,小动作开始。这个要一个起落一个起落慢慢地试验的。不能心急的。 想当初我飞油动的时候,拉缸是家常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的引号不是把强调么?至于Alan选引擎那段,只能说明吹水能力一流啊

挑引擎很奇怪吗? 他不挑,人家都会为他挑了!     别说引擎了。当初他用的TP电池,V-blades的桨,哪个不是千挑万选的!
生意就是生意,做的事,讲的话,很多都不是表面的意思。 当初alan飞雷虎的时候不就是把MPM夸上天了么,其实他打心眼里想用CCPM。
其实让消费者了解做生意人的心理,是很难的,如果真了解了,那生意人就失业了。

网友D:
哈哈,你以为是OS是山寨厂啊,同样的材料工艺,质量就这么不稳定?如果有得挑,OS的品管就要完蛋咯!

网友:
楼主的帖子每次都有热议哈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水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你以为是OS是山寨厂啊,同样的材料工艺,质量就这么不稳定?如果有得挑,OS的品管就要完蛋咯!

OK OK ,OS质量很稳定,超稳定。 那些名牌的质量都很稳定,不良率为0。
是我在这里乱喷水了,我对不起你,让你看到了我的胡言乱语,弄脏了你的眼睛,污染了你的思维。真的是对不起了。

网友:
LS的喜欢想当然,连点工业常识都没有,听过6sigma么
现在是21世纪了,一定要相信科学

楼主:
今天又是4个起落感觉引擎已经调教的差不多了,怠速是出厂时的90度再放5度,中针1.3,高针1.65,出力还不错,感觉还可以收一点,可是有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决定还是先这样吧。
不知怎么的定速好像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可能是需要从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吧,不过没定速也蛮爽的,为了不超转曲线设为90 60 90

网友A:
呵。。。。楼主看来真是得好好补补课,基础知识也很有用处的。
用定速后,跟油门曲线就无关了,当然定速必须是开启的,忽高忽低得看怎么个忽高忽低法,如果高速旋停时忽高忽低,就得象你说的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看看,或是舵机有没有问题(可能性很小),或是有没有影响电子设备的干扰,或是小磁铁安装有无问题。。。。等等,如果不是,那就是定速器本身的问题了;如果是在大动做时转数忽高忽低,这个也是要区分来看的,情况复杂,但有一点,大负载下,就是用了定速器,发动机转数也不可能衡定,是会出现转数忽高忽低现象的。

网友E:
陈兄,GV-1也是设定3点的转速,然后14Z里面设置多少就是多少了,非常直观。不用看GV-1 小弟最近亏空太多了,以后我入GV-1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是4个起落感觉引擎已经调教的差不多了,怠速是出厂时的90度再放5度,中针1.3,高针1.65,出力还不错,感觉还可以收一点,可是有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决定还是先这样吧。
不知怎么的定速好像不太稳定,忽高忽低的, ...

不用定速器,肯定超转,除非只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楼主看来真是得好好补补课,基础知识也很有用处的。
用定速后,跟油门曲线就无关了,当然定速必须是开启的,忽高忽低得看怎么个忽高忽低法,如果高速旋停时忽高忽低,就得象你说的重新设定一下油门行程看 ...

我希望的就是能在论坛好好补补课,但是基础知识还是有的,不知是我没说清楚还是大哥你没看仔细?我在一楼就讲过了,上次飞暴引擎时就是因为定速1940几转加上贫油,定速器怎么用我是知道的,也知道曲线和定速是无关的,曲线是在定速不开或者失效的情况下才有用的
再讲仔细点吧,定速器是亚拓原厂的,第一个引擎坏前已经用过2个起落,定速是稳定的,换了新引擎后先用曲线飞了9个起落然后开定速,开启就不稳定忽高忽低,一开启转速没变化,然后突然转速拉高又突然很低(当然是在悬停的情况下)可能是换了引擎后设油门行程时没搞好吧,暂时懒的搞所以又关了定速,调整了一下曲线(本来是100 50 100,调整为90 60 90)继续飞,因为本来的曲线大螺距转速高,中点转速底,所以做了这样的改动,前面我讲没定速还是蛮爽的就是指90 60 90的曲线,两端也不会太超转。

网友:
NORML、ST1、ST2都需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前几天我也遇到LZ一模一样的情况,ST1油门中位时候没转速、马上提螺距救机却倒立即发动机轰鸣~~~~ ,
检查磁铁、感应头、接线、控设置、换油门舵机、、、折腾了好一针才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LS的兄弟可不可以详细讲一下怎么设置,我的问题和你描述的一样,谢谢了

网友F:
油门行程

是的,NORML、ST1、ST2都要把油门曲线恢复到左下到右上的直线后重新设置定速器的油门行程。设置时候要等油门舵在定速灯熄灭后重新亮起时要跳动一下,没有跳动就再设置一次。

楼主:
谢谢LS的兄弟
你的意思是normal设好舵机动一下后把控的特技开关拨到ST1再设一遍,好了后再拨到ST2再设一遍,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是这个顺序........

我的理解是没有设置ST1、2的行程定速误以为曲线最低点是油门为0(V形曲线).....
不知道其它高手是怎么样的情况,反正我就遇到了,重新设置完就OK了...ST1、2都是70%,翻得很爽~~~

楼主: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陈兄,GV-1也是设定3点的转速,然后14Z里面设置多少就是多少了,非常直观。不用看GV-1 小弟最近亏空太多了,以后我入GV-1
一家设备,匹配当然会容易的多,再者F的东西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不会差到哪里的。快入GV1吧,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NORML、ST1、ST2都要把油门曲线恢复到左下到右上的直线后重新设置定速器的油门行程。设置时候要等油门舵在定速灯熄灭后重新亮起时要跳动一下,没有跳动就再设置一次。

还有这样的说法???油门行程只认1次,你设置3次就是保存的最后一次。,
忽高忽低,我认为不是油门行程问题。记得楼主说悬停。也就是说固定转速,油门舵机动的幅度不会很大。
小弟认为油门舵机的问题,当然也可能由于G600受干扰,导致舵机抖动了。另外查查探头和磁铁的间隙。是否过大了,另外每退磁吧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干扰,不知道是什么电子设备会干扰定速器,大家帮忙看一下图片上电子设备的位置

还有就是我换了离合杯,取磁铁时是火烤的不知道会不会退磁,感应器的间距应该没问题,因为每转一圈离合杯灯会灭一下

网友G:
AR7100不是自带定速功能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干扰,不知道是什么电子设备会干扰定速器,大家帮忙看一下图片上电子设备的位置

还有就是我换了离合杯,取磁铁时是火烤的不知道会不会退磁,感应器的间距应该没问题,因为每转一圈离合杯灯会灭一下

按理磁铁加热是会退磁的,但不知道XD多少度取下的。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磁铁装的地方的背面打个小孔,然后用起子一敲,顶出来。
不行换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磁铁加热是会退磁的,但不知道XD多少度取下的。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磁铁装的地方的背面打个小孔,然后用起子一敲,顶出来。
不行换下试试看

不知道打孔后会不会影响离合杯的强度?还有会不会影响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G:
AR7100不是自带定速功能的么?

带定速功能的是AR7100R

网友H:
南美,上个700视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打孔后会不会影响离合杯的强度?还有会不会影响动平衡?

我是说了我的经验,呵呵,我第一次是经销商帮我安装的,磁铁安装错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回去拆,而且还是AB胶,非常难弄下来,所以只能背面打个小孔(转头1.MM左右)这点重量完全不会影响强度,更不会影响动平衡。实在怕动平衡,2边都打下孔。呵呵。
另外把G600放机身边上呢,用好点的双面胶固定。
你还别说,我就是放在你GY611的地方的。上次启动后,怠速还比较稳,正在拔掉点火电,突然舵机转了,大油门了,我靠的,幸亏朋友另外一只手没松开大奖夹。死死抓住了,离合器一阵臭味,另外一个兄弟赶紧跑过来堵了排气管。我记得当时我是熄火切了,油门也看了,都没用。所以只能拔掉G600试飞,后来一切正常。不怕大家笑话,我的G600到现在还没让它很好的工作。后来我猜想也是干扰,但哪里干扰我就不清楚了。所以想上GV-1

楼主:
谢谢chujian一起交流,我也决定上GV1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南美,上个700视频看看

那就另开一贴上个乱操700的视频献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chujian一起交流,我也决定上GV1算了

恩,我也想上GV1的,装HIROBO SDX,你说上次要说失控,我人就在飞机边上,设备也应该没问题,12Z+6008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