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传说中的lipro充电器的神秘面纱!~~~~~~~~

楼主(2009-11-08):
简述:
        根据资料显示,lipro充电器是由三星某款充电器的原装座充改装,内含3片此手机座充充电器电路板,因为原充电器电源部分电流较小,所以在电路板进行了扩流等改动,加装自己生产的外壳后出售,包装盒无任何厂家地址及厂家联系方式,说明书就是一张复印的A4纸,从纸上的字看得出来,复印机很不咋地。废话不多说,先说说优缺点吧:

优点:
1.由单片机控制,安全稳定。
2.电路设计合理,充电精度高。
3.几路充电完全独立,而什么B6、C6、D6……都是采用先串冲后平衡的原理。
4.价格还比较大众化。

缺点:
1.风扇是靠温控电路控制的,但是温度传感元件只固定在了1片充电板上的三极管上,试问:这路充电已结束后三极管肯定时不发热的,风扇将不再转动,那么如何保证其它两路充电板的散热问题。
2.为了扩流而采用并不合理的电路改动,导致电源部分几乎满载运行、tny266p智能开关电源管理芯片过热、控制开关充电的三极管过热。

        论坛里经常看到有人lipro坏了,其实就是用来控制开始和停止充电的三极管烧了。还见有人发帖说老是有一路灯一会亮一会灭,我的lipro也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是几路都断电,其实就是tny266p智能开关电源管理芯片过载而导致过热引起的,我曾经试验过,断电后我马上拔掉电源,用手摸几路的电源管理芯片,其它两路的芯片温度还能接受,但是总是断电的这一路的芯片异常烫手,我的临时解决办法就是:找一个电脑机箱散热风扇,接上12V电源后从lipro底部的大散热孔向外抽风即可,但是因为小风扇也是向外抽风的,一共就俩散热孔,都向外抽风的话……所以要切断原来的小风扇的电源线或者把小风扇反装,我一直这样使用了好几个月了,再也没出现过冲一会就断电的问题。但是这个办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因为扩留后电源部分是满载甚至过载运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再找个大盒子,买上3块2A的开关电源板,分别给3块充电板独立供电,然后再换掉原来的三极管,换上4A或者更大功率的三极管即可。

睡觉了睡觉了,明天还要坐火车回单位呢,距离173公里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的QQ一起探讨:40560335:loveliness:

网友:
我有一个有一路的灯 不亮了。 其他两路正常用。 看来毛病还真不多。

网友:
我以前买过也是这样,退货卖家说正常,我自已会运费。

网友:
lipro是什么?只知道lipo-3s-2a ,lipo-3s-2a这个充电器还不错,是不是大家敲错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便宜好用

网友:
应该已经没有了吧,LIPRO本身是抓市面上三星的旧货改造而成的。

在前年、去年,LIPRO 1XX的售价还是很不错的,适合新手,现在好多破烂智能充已经降到了2XX甚至1XX,LIPRO的生存空间已经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一个,2A设置时实测电流只有不到1.3A 电池电压在3.7V左右。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还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一个lipo-3s-2a ,2A设置时实测电流只有不到1.3A 电池电压在3.7V左右。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还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调整

网友:
可能得返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