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用两个步进电机并起来工作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11-08):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结构不好排布,或者单个步进电机力量不够,有时候想并用两个步进电机来驱动同一个轴向上的龙门,有没有问题?
看了国外的一些照片,感觉别人有这样做的,但具体可靠性不得而知,万一一个电机丢步或者断线,是不是会造成另一台工作中的电机的损伤?是否还需要什么设计措施?
如图,这个大雕刻机的Y轴导轨左右各一,每个导轨上面一个电机.

楼主:
这台也是

如图

网友:
用编码器可以,距离小的用一个长的同步带怎么样?

网友:
会不会有积累误差?

网友:
我也觉得用同步尺带比较靠谱,用并联方式的话万一有积累误差,只能越来月大,不会自己动消除

网友:
我觉得用同步带的话达不到加大马力的作用,看能不能把两个电机反接,搞能一个推一拉的形式!

网友A:
用2个步进电机时,一般需要2个步进驱动器,驱动信号并联控制2个驱动器。
如果正常使用,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

网友:
不太明白,,不乱说~~

网友:
楼上的关键在于“如果正常使用,没有累计误差”,但是实际使用中怎么可能永远正常,永远不犯错呢,所以如果正常时理论上的东西,好的设计就是要容纳不正常的误差

2个电机固定在2头的方式,另一个头是滑竿的话容易受力部正,还不如采用 中间丝杠边导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结构不好排布,或者单个步进电机力量不够,有时候想并用两个步进电机来驱动同一个轴向上的龙门,有没有问题?
看了国外的一些照片,感觉别人有这样做的,但具体可靠性不得而知,万一一个电机丢步或者断线 ...

Y轴的2个导轨上2个同步电机是没有问题的,2个电机不是为了解决步进电机的力量的,而是为了解决精度的问题的。这是正解!我个人认为也没有必要使用同步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个步进电机时,一般需要2个步进驱动器,驱动信号并联控制2个驱动器。
如果正常使用,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Y轴的2个导轨上2个同步电机是没有问题的,2个电机不是为了解决步进电机的力量的,而是为了解决精度的问题的。这是正解!我个人认为也没有必要使用同步带的。

谢谢! 我也觉得"2个电机不是为了解决步进电机的力量的",机器的力量一般都够,感觉每个导轨一个电机,受力更均匀,刚性也好,特别是大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步进电机时,一般需要2个步进驱动器,驱动信号并联控制2个驱动器。
如果正常使用,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

谢谢提醒.我还想是用一个大点的驱动器驱动两个电机,你这一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