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09-11-08):
3S
电池
,好赢60A,接电后,
电机
响3声,就绪
推油门,电机“卡卡卡卡”的很慢转动,电调很热,
不知道什么情况,马上拔出电池

网友A:
电机和电调不同步了,把电调调在普通启动模式,进角调到中进角试试.说明书上有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