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调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09-11-08):
3S
电池
,好赢60A,接电后,
电机
响3声,就绪
推油门,电机“卡卡卡卡”的很慢转动,电调很热,
不知道什么情况,马上拔出电池
求助啊!!!

网友A:
一卡卡, 多数是缺相了. 检查电机,电调的接口. 找个好的电机替换试下,很容易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