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23电池到底是品字封装的好还是T字封装的好谢谢 ...
求助,A123电池到底是品字封装的好还是T字封装的好谢谢!

楼主(2009-11-08):
求助,A123
电池
到底是品字封装的好还是T字封装的好谢谢!马上买电池,也不知道哪种比较好!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安装空间

网友B:
品和T区别不大

网友C:
品字-----需要改装下电池板,改装后能带头罩
T字----不需改装,但要大号的塑料头罩才能带上

网友D:
T字在PRO上是戴不了头罩的,品字就更不行了,不知道有没有PRO的大头罩买,自从用A123后头是裸奔的

网友E:
对于组合外形看使用情况了,对于组合电池来说,貌似要求没啥区别

网友F:
严重反对裸奔~!!!摔机时会对设备及机体带来严重损伤
这是老一辈教导下来的

网友G:
区别不大

网友H:
T字和品字,对450的重心有没有区别呢?T字是否就能确保重心落在主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