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船模的船体内部问题!!!!

楼主(2009-11-08):
请教一下 封船内部用的环氧树脂怎么才能稀释到像水一样,我配比的环氧树脂特别的稠。请教一下高手们!!谢谢

网友A:
固化后发粘一是固化剂少了~~二是没拌均匀

网友B:
把环氧树脂加热。加酒精或丙酮10%已内,在加固化剂。用远红外灯照或老是电吹风加热。

网友C:
如果是小铁罐装的环氧就先放电炉上烤,烤热以后加无水乙醇,注意乙醇的沸点低,加进去可能会沸腾,小心别溅身上了。如果要迅速固化的,就趁热加固化剂使用,需要正常固化的,就等温度降下来再用。我估计你买的是E44,这个本身就比较稠,如果有E51的话试试E51,比E44的流淌性要好,而且强度也要略高些

楼主:
我买的就是E44 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