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控怎么配接收

楼主(2009-11-08):
我的是FUTUBA6EX,原装接受是R146IP6通接受,想换个7通或8通接受,该怎么换
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A:
6EX只输出六个通道,换7通或8通接受并不使系统成为7通或8通。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我主要是想用在油直上,换个接受可以用吗

网友C:
可以用的!

楼主:
谢谢前面的大哥们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配上,哪位大哥给个明释啊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