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DIY二代DV减震航拍云台诞生。

楼主(2009-11-08):
首先,显摆下之前DIY的第一代。减震的方式只采用魔术贴和硬海绵,挂靠在机身侧面,拍摄时候经常露出机机头,占据了画面,有点不爽。

楼主:
这是今天用一天完成二代DV减震航拍云台:材料如下:

两个旧起落架
两条我老婆扎辫子的橡皮筋
一根旧的脚架管截成的4段
魔术贴若干
塑料带若干
旧尾管撑杆一根

这样就能让镜头不拍到头罩,而且震动更小,嘿嘿。

楼主:
我2楼这个结构可以用额外的一个舵机来支配上下视角拍摄,由于时间有限,目前它是固定的,没带云台舵。

网友:
比我的做的好多了,我也是用橡皮筋悬挂避震

楼主:
是的,长在头部的DV才叫航拍机。

网友:
有没明航拍视频,上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
LZ人才啊......

网友:
小弟痞服得五体投地。。LZ太有才了。。。应该还没申请专利吧???我这马上就出山寨版的了哦。。。。

网友A:
山寨不是很容易啊。。LZ能不能说下下面那根弯的脚管怎么连接到下面的脚架上的?需要穿透进机壳吗?还有惯穿两个脚架之间的白色的那个是扎带吗?还有两个脚架连接的两头的那两根黑的是什么?

网友:
飞魔士450Sport

网友:
LZ的DIY太美妙了

楼主:
这个结构,角度可以做到仰视角30度 至 水平俯视 这个范围,而且靠头罩固定,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不是很容易啊。。LZ能不能说下下面那根弯的脚管怎么连接到下面的脚架上的?需要穿透进机壳吗?还有惯穿两个脚架之间的白色的那个是扎带吗?还有两个脚架连接的两头的那两根黑的是什么?

黑的是水平支撑。

网友:
 这云台做的还是有点意思啊

网友:
支持DIY

支持DIY  生命在于折腾 呵呵

楼主:
所以平时大家可别小看炸机后坏掉的零件,日后DIY材料。

网友B(2009-12-23):
为什么我总感觉更震呢,橡皮筋本来就是有弹性的,这样做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震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