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纤焊剂怎用?

楼主(2009-11-08):
早前买了一台汽油小焊机,试了下,还行,一条小铜管约几秒就溶了,呵,锅炉模型的焊接可实行了。买了纤焊料和焊剂,原以为焊剂是液状或膏状,谁知是粉状的,粉状的怎用呢,请教各位DX不吝赐教!
这个焊铜无问题吧?

纤料:左边是磷铜、中间是高银、右边是黄铜,焊铜(紫铜或黄铜)都用得上吗?哪种好一些?

网友A:
当然是含银焊条好啊,焊接强度高,耐腐蚀,并且容易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含银焊条好啊,焊接强度高,耐腐蚀,并且容易施焊

多谢!LS当是高手了,请问焊粉怎样加入焊件的,粉的好用吗?

网友B:
焊条烧热了去粉里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条烧热了去粉里沾一下。

谢了!
焊件不用沾么?

网友C:
请3H把汽油小焊机亮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3H把汽油小焊机亮亮 。

晚了太黑,明天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晚了太黑,明天吧。

         我这里刚天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刚天亮

LS在北半球?

网友E:
呵呵,我昨天逛机电城,看见焊铜及焊铝的焊药,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昨天逛机电城,看见焊铜及焊铝的焊药,都买了

亮亮

网友:
像沾盐一样的用。

网友:
请看溶剂的说明,适用温度范围620-850度,只能用银基焊料,铜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LS在北半球?

我也在传说中的北半球:loveliness: ,强烈要求楼主上汽油焊机工作效果图

网友:
把工件加热,一沾就行了。建意用含银钎焊,不用使用任何焊剂。

网友:
也可以在钎焊部位撒点(工件加热后)。

网友:
这种焊剂和硼砂有什么区别 只有在用含银的焊纤是才用么

网友:
板凳说的对。焊条烧热了去粉里沾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