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发动机活塞飞爆。。。大家帮忙看看原因

楼主(2009-11-08):
今天第一个起落刚开3D  就听到发动机声音不对  赶紧下来  之后就是没有怠速  给40%油门才能发动  回家才开一看自己吓自己一跳   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发动机20桶油左右
就是这个  活塞环少了一段  活塞少了一块肉。。。

网友:
缸套肯定也完蛋了。冬天油针要比夏天富。

网友:
这个是活塞工作时发生倾斜所导致的拉缸。
怀疑是活塞环安装有问题,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活塞环膨胀卡住了扫气道,然后崩断,进而使活塞位置改变。
请检查缸套各扫气、排气道上下端面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网友:
晕~~是不是飞的太暴力了啊~~~甲醇机还是不稳定哦~

网友:
这个发动机,应该不是 过热引起的。仔细检查下。扫气道吧。

直机的甲醇机,还是非常稳定的。至少我没遇到过,半路熄火的问题。(不贫油的前提)哈哈

网友:
你的发动机轴承垮了 轴承保持架把活塞弄成这样的!你拆轴承看就知道了!你把机匣放炉子上烤 只要冒烟了200度以上。   往桌子上一敲轴承就下来了

网友A:
是拉缸的现象, 拉缸有两个可能:曾经搞过内燃机的。

   一是高温导致润滑油碳化失效!楼上有模友说的轴承挂了应该就是说会产生高温吧。

   二是润滑油有问题或比例过少。

网友:
因为图片看不太清楚, 捣缸也是有空可能,因为活塞环少了一截,安装时记得环开口辟开排气口的那一侧。如果是捣缸你的发动机估计已经报废了!·

网友:
我的昨天也爆缸了,把活塞都日个洞

网友:
喝什么油?

网友:
小弟星期六肛倒没拉,就是飞机高速吻了下地球。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帮助  刚才去看了下  缸套各个气道都无撞击的痕迹啊   轴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转动很顺滑  因为前两天刚刚给另一台600换过发动机后轴承  轴承如有问题应该之前会有异响  这台机的发动机可能开始没有磨好 不是太有力  但是声音都正常
还有高温也不会啊   每次落下都会去摸  手可以完全放在缸底上  不会很烫
以前是CP30的油  这几天刚刚换的WAYPOWER30的油  这个油很多人在飞 应该也不会润滑不够啊
郁闷哦   找不出具体原因

网友:
Waypower是元凶.

网友:
换 waypower 你油针可有重新调整过

网友:
可能是活塞环质量问题断裂引起拉缸或贫油拉缸

网友:
额~倒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拉缸的现象, 拉缸有两个可能:曾经搞过内燃机的。

   一是高温导致润滑油碳化失效!楼上有模友说的轴承挂了应该就是说会产生高温吧。

   二是润滑油有问题或比例过少。

单纯是轴承的故障最多引起停车和启动困难,直接拉缸的可能性很小。
LS说的是轴承保持架破碎后进入燃烧室与气缸活塞冲击而造成损坏。
这种损坏我也试过,但不可能造成活塞环断裂。
LZ这样的事故肯定是活塞环本身引起的。

网友:
看活塞就知道在发生事故时明显产生了高温!!!     这是一定的!    至于原因有可能是油,也有可能是断裂的环,其实再想一想,断环产生高温的可能性很小, 更多的应该是高温导致的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纯是轴承的故障最多引起停车和启动困难,直接拉缸的可能性很小。
LS说的是轴承保持架破碎后进入燃烧室与气缸活塞冲击而造成损坏。
这种损坏我也试过,但不可能造成活塞环断裂。
LZ这样的事故肯定是活塞环本身 ...

其实最后一句话我不这样认为,元凶应该不是环,如果是环先断,应该第一时间声音不正常并且马上掉动力(也就是说正常操控时的油门量是不可能飞了的!楼主回忆下过程吧),而不会出现活塞拉缸并且高温变色!!!

楼主:
当时是刚开的IDEL2  就听到有了异响  马上就降落了   再打就没有怠速了  但是油门给到30%以上还是能着车的   而且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