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齿顶圆、齿根圆直径计算问题?

楼主(2009-11-08):
我想制作一个0.7模数,20齿的小齿轮,从网上查的资料
齿顶圆直径=(齿数+2  )* 模数 = 22    * 0.7 = 15.4  mm
齿顶圆直径=(齿数-2.5)* 模数 = 17.5 * 0.7 = 12.25 mm
齿高 = 4.5 * 0.7 =3.15 mm

但是我买的齿轮铣刀铣齿部分的高度才 2.5 mm,(如图)
如果追求齿根圆直径的话,就把齿顶给削多了,齿轮变小了。

因此我怀疑公式是否适合小模数齿轮,
在此请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小模数齿轮

变位齿轮,产品大批量时厂家定制专用成型刀具,修配只能用更小模数近似刀具加工!否则可用线切割加工! 包涵!

网友:
齿全高为2.25X模数,4.5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制作一个0.7模数,20齿的小齿轮,从网上查的资料
齿顶圆直径=(齿数+2  )* 模数 = 22    * 0.7 = 15.4  mm
齿顶圆直径=(齿数-2.5)* 模数 = 17.5 * 0.7 = 12.25 mm
齿高 = 4.5 * 0.7 =3.15 mm

但是我买的 ...

楼主上述有部份错误!
应改为:
齿顶圆直径=(齿数+2  )* 模数 = 22    * 0.7 = 15.4  mm
齿根圆直径=(齿数-2.5)* 模数 = 17.5 * 0.7 = 12.25 mm
齿全高 = 2.25 * 0.7 =1.575 mm

网友:
齿高=(齿顶圆直径-齿底圆直径)/2=3.15/2=1.575mm

网友:
在模数制圆柱直齿轮中,2.25是一个定数,它可以计算任何一个模数的齿全高,因此不要把它认作“4.5”。
加工中,只要知道一齿的齿全高,下刀深度自然就知道了,不用算二齿的齿全高的。
因此,楼主上述刀具的刀齿高度完全符合加工需要,不用考虑其它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一时迷糊了,忘了半径和直径。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云浮、cccj9999、fastarrow
呵呵,这下就明白了,真的忘了半径和直径了,下午按照4.5倍模数进的刀,边削边纳闷,齿轮怎么就成这样了,哈哈。

网友:
上面几位解答的好。向你们学习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