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配 RD721 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E101那个副接受?

楼主(2009-11-08):
我用DSX7加RD721 不连 E101发现不能设置KDS40A电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4345101
我觉得721接受应该可以单独使用的呀,现在设好的机子,如果拔了E101电调就报警。靠。。。
大家遇到相同情况吗?还是我控的个别问题?

网友A:
世界不是你觉得怎样就怎样的

网友B:
一定要接子接收的

网友C:
子接收开机时一定要用的,能遥控的时候才能拔下来...我掉了一个子接收,有得买了一个...

楼主:
懂了,决定卖了721换成2个6100。。。721太占地方,哈哈!

网友D:
我的AR6200不接卫星接收也一样用, 不过RD721没试过行不行

网友B:
721还是贵,看来SPECTRUM是正途呀

网友E:
一定要加,不加根本连频都对不上的

网友D:
AR9000说明书上明确说必须接, AR7600明确说可不接
但AR6200/AR7000的说明书上都没有说能不能不接
搜了一下有的说不接不行, 有的说不接也行, 也有的说不接不行, 但是重新绑定(对频这个说法欠妥)就行了, 我猜是接收的版本不同
RD721应该跟AR7000一样, 所以, 自己试吧

网友D:
有的人想轻点又懒得换AR6100呗

网友F:
拆开621/721/6100/7000 看,里面实际上还有个EA101的板子
AR9000 或 RD921 里面有二个EA101板子,外面再插1到2个
所有这些EA101是同步接收的,收的码流送主芯片判断哪个失真最小,在信号弱时,同时利用几个接收得到的信号,有可能恢复完整的原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