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安装问题,谢谢!

楼主(2009-11-08):
之前电脑安装过G4,还算了解,后来卸掉了,现在又想玩了,装完后,打开应该出输入序列号的界面,可是没有,但是点运行的时候出现下图的错误,装了好几遍都是这样了,换了另外一台电脑,一遍就装好了,哪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装G4也是这个现象
凤凰就没问题

网友:
有时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楼主:
貌似不是这么简单 我还没有 注册啊

楼主:
找到XX了,因为之前装过了g4 输入过了序列号,所以这次就不用输入了,直接带上g34 就能用了,而我这个图片的错误提示,是没有带上g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