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凤凰模拟器安装调试教程

楼主(2009-11-09):
看到很多朋友买到模拟器都不太会安装和调试,心血来潮,俺来写个图文教程吧

本教程是用凤凰2.5P安装版本(区别于解压缩后放到硬盘上的版本),联网后自动升级到2.5S

破解文件请不要问俺要,搜索一下,本坛里找,呵呵

主要就是把安装和过程全放出来,总计33张图片,照着做就可以了,呵呵

安装版的安装很简单就不多说了,运行setup.exe后一路"下一步"就能完成,完成后桌面上会有PhoenixRC和PhoenixCreator这2个图标

双击PhoenixRC这个图标,会看到下面的错误提示,这个说明系统的Directx版本缺少一些部件

别担心,请右键点击PhoenixRC这个图标,点属性,再点查找目标

就能定位到安装目录

这个时候可以把2.5P的破解程序复制到安装目录中去,覆盖原文件,然后双击setupFiles

再双击里面的dxwebsetup.exe

Directx自动更新,根据网络速度和显示剩余时间,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更新完成再双击桌面上的PhoenixRC,就能正常进入凤凰模拟器了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上篇

进入模拟器,首先是语言选择,这里就选左边第一个,英语,其他语种您熟悉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呵呵

接下来是设置向导,按Next继续

根据提示,按Next继续

开始校准遥控器,开始之前请确ren您的遥控器斜盘模式已选择好1 serveo模式(这个是JR,Spektrum控,Futaba选H-1),信号模式切回PPM信号,所有油门螺距曲线微调等都恢复出厂状态,连接好遥控器与模拟器,按Next继续

校验马上开始,按Next继续

未完待续

楼主:
继续

确定所有开关都在原位,按Next继续

把2支摇杆都放到中立点后,按Next继续

2支摇杆慢慢的把所有方向都转一圈后,按Next继续

所有开关拨动一遍后,按Next继续

检查一下所有的状态条是否都有动作,按Next继续

接下来开始设定遥控通道分配,按Next继续

在下面的遥控器里选择你用的控,按Next继续

点Finish就完成了控的校准和通道分配了

未完待续

楼主:
再继续

开始设置模拟器环境,这个是画质选择,默认即可,回头进了模拟器还能自己设置,按Next继续

选择显示的单位是公制还是英制,默认就是公制,按Next继续

点Finish,完成所有设置

再次进入模拟器后,系统会提示有新版本可更新,点Yes就开始升级

更新还不少,请先点上面的Update to lastest version,升级系统版本到最新的2.50S

开始下 载2.50s的升级程序,请稍候

下 载完成,请点Install

点OK后自动退出模拟器,等待升级程序安装完成后,请复制2.50s破解程序到安装目录覆盖主文件

然后再双击运行PhoenixRC,进入模拟器后点Select all,再点Install就开始升级新的模型

下 载新模型中...

下 载完成,点Install开始安装

同样点OK后自动退出模拟器,等待自动安装模型完成,凤凰模拟器到这里就全部安装完毕了,呵呵

楼主:
最后讲讲设置,在模拟器的主菜单System里,可以找到Program setup和Check for updates,前者是模拟器的运行环境设置,后者可以点击手动检查是否有最新升级程序

常用的设置是显示模式,显卡支持的情况下,开更高的分辨率和全屏模式,效果更佳

声卡发出的声音有问题,可以在这里选择

好了,图文版教程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提问,呵呵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中间居然还有插队的,哈

网友:
其实你的显卡性能比较强的话,可以把抗锯齿 开起 ,4X, 8X都行,不能在凤凰里开,在显卡设置里开,那个效果不说了,很不错的,那些细小的锯齿都没了

网友:
能否介绍一下飞机的调教呢??

网友:
:loveliness: 辛苦了,敬礼!!

网友:
千红哥,能不能写好修改飞机参数的教程?比如修改哪些参数更稳定或更灵活

网友:
辛苦了千红,到时拜托你帮我装咯,,呵呵,,,
目前还是飞1.5的版本

网友A:
顶 虽然不玩凤凰但是 感谢LZ的教程~

网友B:
造福大众
顶一个

网友C:
需要专门的usb线嘛?有个xtr的线可以用?

网友D:
需要支持凤凰的加密狗,目前最好的是村夫出的Sim X12,凤凰无需破解,再怎么升级也可以直接用,用不同模拟器软件也不需要用开关切换,很傻瓜很方便
目前唯一缺点就是不支持俺的DX7SE

网友E:
感谢千红,这个帖子一定要顶一把!!!

网友F:
我买的手柄带破解的凤凰2.5,但是不可以升级,升级之后就完蛋了

网友G:
 千红用马甲发贴。用千红顶贴,牛A。。(注:牛A即比牛B还牛B一点的)

网友H:
升级之后需要用破解的2.50s主程序再覆盖一次即可,本坛有下 载方法,俺就不单独提供了,呵呵

网友I:
感觉这个用着比较一般,声音比较假,不知现在如何

网友J:
谢谢千红兄,让广大模友省下很多时间

网友K:
 学习了 可惜电脑跑不动凤凰

网友L:
先收藏了,备用。呵呵。

网友M:
这个东西用处多 多谢分享

网友N:
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曲线设置不了,不是全开就是全关,螺距曲线就正常,FF9控,凤凰版本2.50s,请教ZL

网友D:
通道有没有自定义过呢?3通道是油门,螺距是6

网友O:
辛苦了楼主,,让我这样的新手省下很多时间

网友P:
点OK后自动退出模拟器,等待升级程序安装完成后,请复制2.50s破解程序到安装目录覆盖主文件!!!我是电脑白痴,要怎么复制和覆盖啊???最近对模拟器头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点OK后自动退出模拟器,等待升级程序安装完成后,请复制2.50s破解程序到安装目录覆盖主文件!!!我是电脑白痴,要怎么复制和覆盖啊???最近对模拟器头痛啊!!!

上线了把自动安装版的破解程序传给你,呵呵

网友:
不错,说的很仔细,等网络解禁了,我也按照此方法安装下,收藏先,,,LZ辛苦了

网友:
能设置风速吗?

网友(2009-12-12):
辛苦了

好贴留名

方便以后能用到

网友(2010-01-18):
用G4.5的飘过

网友:
请帮助

余模拟 PhoenixRC  可以 Game pad 通过 Crack 正在做 ??????

网友:
凤凰2.5不错!

昨天从千红那里入手了一套凤凰2.5。我觉着真的不错! 在安装过程中,我得到了千红耐心细致的指导,使得凤凰2.5得以顺利安装。在此,我深表谢意!

网友:
好贴! 好人!

刚在网上订了凤凰模拟器, 正愁如何使用. 此贴解矣!!!  谢谢!!

网友:
给油门的时候,副翼联动怎么回事呢

怎么调节都一样

网友:
在遥控器通道分配里观察是否有通道联动了,取消即可

网友:
LZ好人,造福模友!顶!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错

网友(2010-03-20):
顶一下,很好

网友Q:
千红辛苦,

想请教一个问题,有时打开凤凰会自动升级模型,比如450PRO模型文件,升级结束后,打开仍然没有,想问一下,是不是需要手动安装,或者是其他

网友R(2010-05-31):
强烈要顶,谢谢,有中文补丁就好

网友S:
EFLY-100B 四通 遥控器 支持吗??? 此遥控器 在 REFLEX 里 不认接口啊!!!

热血沸腾,想下个啊!!!

请楼主指点

网友:
和我的模拟器画面是一样的,可惜全是英语,看不懂,,我的遥控式T8S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试了一下控的调试,,还是有反应的

网友:
我的QQ是568148146,,可以加个好友教一下吗?

网友T:
我用LAMA V3 的0404控,通道时错误的有的通道好像不正常,我是左手油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想请教一个问题,有时打开凤凰会自动升级模型,比如450PRO模型文件,升级结束后,打开仍然没有,想问一下,是不是需要手动安装,或者是其他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看自己的帖子,让你们久等
自动升级的模型,最后需要点击安装(install)后才会安装到凤凰里去,点击确认后会跳回系统桌面自动完成安装后回到模拟器里,450PRO的模型要到Helicopters的Electric里去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R:
强烈要顶,谢谢,有中文补丁就好

俺有特地写邮件给凤凰的公司希望协助帮他们写中文版,不过他们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开发中文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S:
EFLY-100B 四通 遥控器 支持吗??? 此遥控器 在 REFLEX 里 不认接口啊!!!

热血沸腾,想下个啊!!!

请楼主指点

抱歉啊,这个控俺不熟悉,如果XTR不认的话凤凰也有可能不认,另外凤凰需要专用的USB加密狗硬件,软件本身可以在很多地方下 载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我用LAMA V3 的0404控,通道时错误的有的通道好像不正常,我是左手油门的。

0404只是没有3D模式开关而已,不过凤凰可以强制设置油门或螺距曲线,一样可以练习3D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用LAMA V3 的0404控,通道时错误的有的通道好像不正常,我是左手油门的。

0404的控就是没有3D开关而已,在凤凰里一样能设置油门曲线,也可以练习3D飞行
具体通道分配可以在凤凰的控里进行编辑

网友(2010-07-29):
求助!!!!!!!!!!!!1

买的模拟器
插上后无论怎么弄开关都会出现
  please connect your PhoenixRC interface
怎么办?
而且遥控器连上时灯会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H:

0404只是没有3D模式开关而已,不过凤凰可以强制设置油门或螺距曲线,一样可以练习3D飞行

四同想飞 3D ,强人 千红 能 点拨下 油门曲线的 详细设置 ,倒飞 如何设置 方向 和 升降 舵 同步 反转(就是和正飞同向操作)???

网友(2010-09-03):
哈哈,自个瞎弄好了!!

网友:
继续顶千总!!!!

网友:
此贴留名,好好研究,谢谢:)

网友:
 浙江的再来顶,

网友(2010-10-14):
固朗7通遥控器能玩凤凰吗

我是固朗的7通道遥控器 不知道支不支持凤凰的模拟啊 不支持的话 有单独的解密狗卖吗?

网友:
支持一下 快用上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装了后,安哪个键启动发动机了

网友(2010-11-16):
回复 网友N:

在控做校准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把油门也放在中位?今天也是遇到同样问题,就是因为校准时没有把油门放在中位

网友:
请都 如何设置3D功能

网友:
进来插队学习了~!!!

网友(2011-08-28):
没网线更新不了   能从别的电脑更新复制过去更新吗

网友(2011-10-19):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2012-10-26):
楼主有心 我们有福

网友(2013-01-16):
谢谢LZ你啊....我终于可以玩模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