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全油门失控

楼主(2009-11-09):
3660的
电机
,半油门都正常的。。。一但大油门加速就会失控,接受已经用锡纸包起来屏蔽干扰了,奇怪啊。。。。。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可能是电池容量不足,加大油门后接收机电压下跌了,最好在大油门状态下测接收机电压。

网友C:
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试过用hrs和pcm 的接收都被干扰,请问你使用是什么电机?

网友D:
加电调电容试试啊

楼主:
3660 2040KV FSD的电机,天地飞6 40MHZ的控,120A的电调,还有基本可以排除电压不足,我的接受是单独供电的。
我在考虑的也是干扰问题,接受我用锡箔包住的话应该能减少一些干扰吧,但是对线路的干扰不知道有么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