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冰人 4MM改3MM SPORT专用套件

楼主(2009-11-09):
怕4MM过于强壮 损坏中联  打算换3MM的外丝 有个问题请教下用过的朋友
内含:SPORT专用横轴轴承X4
SPORT专用胶圈X2
垫圈X2

这个专用胶圈和A.L.Z - 450 SE 一体化横轴垫圈/黑80°通用吗
还有就是大桨夹和大桨夹轴承直接需要上胶吗 谢谢

网友:
通用,不用上胶

网友A:
观望,不过3MM飞3D容易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望,不过3MM飞3D容易弯

对的,特别是对于sport和pro这两个机型的设计上,3mm一般扛不住

网友:
冰人不会出些有**的改装产品吧

楼主:
新手 练习悬梯呢 呵呵 3D还是很遥远的 谢谢各位的解答了

网友:
我用3MM飞3D不弯啊

网友B:
看你怎么飞,至少目前我没有发现飞弯3mm横轴的情况。有飞弯的朋友可以告诉我。
横轴O圈可以和SE通用,但需要用1.5的横轴垫圈,安装后会有点紧。
轴承最好上少许胶水,便于维修时不容易脱落。

网友:
冰人做个改装件的安装图指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怎么飞,至少目前我没有发现飞弯3mm横轴的情况。有飞弯的朋友可以告诉我。
横轴O圈可以和SE通用,但需要用1.5的横轴垫圈,安装后会有点紧。
轴承最好上少许胶水,便于维修时不容易脱落。

谢谢冰大的解答 哈哈

网友:
整准备换 套装里的垫片放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