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块的机箱电源比开关电源便宜也挺好用的.

楼主(2009-11-09):
前两个星期进了个充电器, 貌似现在大部分都是12V 输入.接着准备开关电源了

星期天跑本地电子市场去问 12V14A 的开关电源结果报价80 , 那老板说按功率算的.差不多1快钱2瓦.

记得有次逛电脑城二手市场发现好多拆机的电源,上面标过12V xxA 抱着怀疑的态度再去仔细找找,结果跑去一问,还真不少,基本全是12V xxA.

问了多家挑了个感觉重点的灰少的最主要是电流大的,调的一个16A的.15块搞定. 回家擦了下挺新的,赶快试机(本来买的时候就试过)

老板告诉我的一般24排线上靠卡扣得那边一根绿色和它旁边的黑线就是启动跳线.
12V线一般机箱电源边上都会标明什么颜色多少A

一不小心就赚了. 嘿嘿 玩的是飞机又不是附属工具,够用好用就行.

网友:
小心un说你电源不够好导致充电器出问题

网友:
很好这个电源很结实

网友:
 一直都用这个 我的是5块钱从朋友手里弄来的 12V电流18A  冲蓄电池都可以了

网友:
把绿线和 地线直接 拧在一起
然后  找到12V 的  引出来  ,把其他的线都塞到电源壳子里。就可以了。。。好看点
我一直想把风扇去掉,因为觉得充电器没那么大功率发热应该不厉害

网友:
电脑电源由于设计上电压补偿是通过5V和12V输出共同控制的,光是12V的大电流输出电压可能保持不了12V。

网友:
再告诉你一个绝的 电脑电源切1米以上的飞翼是不行的 你去电脑城弄个18V 2A的笔记本电源 15元 切飞翼好像切豆腐一样简单

网友A:
便宜是便宜,这玩意弄不好会放礼花的。  感觉还是弄个大变压器实在。用着放心。就是投资大点。

网友:
5V端接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便宜,这玩意弄不好会放礼花的。  感觉还是弄个大变压器实在。用着放心。就是投资大点。

照你这么说电脑用不好也会放礼花?

网友:
呵呵呵~~~~~~~~~看着挺大一坨

网友:
电脑电源也放礼花?   这几率几乎不存在, 中档变压器的内部也不会比电脑电源的内部保护好,除非山寨电源出问题

网友:
我的机箱电源要在5V上加2个12V20W的灯泡才能有稳定的12V输出,
充电器是X6P,
充1个3S没问题,同时充2个3S可能会有问题,中间会中断,
电源是TT的,
后还还是换了10A12V电源,省事,省地方,省心

网友B:
实际上楼主这样也不能用到最大功率,电流肯定不够,我的也是,有人说里面得把电源的保护程序作弊掉才可以,我没整成功,所以挂充电器多了以后有时候会显示输入电压低

网友:
一个比较勉强,现在我两个并起来用,8组2200mah 11.1电池一起冲电压都只有10.5V左右,12V输出的功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楼主这样也不能用到最大功率,电流肯定不够,我的也是,有人说里面得把电源的保护程序作弊掉才可以,我没整成功,所以挂充电器多了以后有时候会显示输入电压低

确实是这样。
我也是用电脑电源改造后接B6,电压不稳定,造成B6很多时候莫名其妙的停充,或者电池检测报错。
重新买了个DELL 12V16A的开关电源用,效果很好。

网友:
我也用这设备,充6S A123电池B6只能1.4A充.1.5A以上马上就停充..

网友C:
拜托,兄台,电脑机箱电源也是开关电源啊。

网友:
我也用的机箱电源+3E充电器,有时候3E莫名其妙所有指示灯全灭,风扇继续转,只有关掉再开才行,估计还要对电源动手术,12V才可以大电流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拜托,兄台,电脑机箱电源也是开关电源啊。

电脑电源是多路输出,相互关联的,一般都以5V输出为基准,设计的时候要求每路输出都带负载才能稳定工作的。所以只用12V输出,其他输出不接负载会造成电源工作不稳定,最好用每路用大功率电阻做负载,至少5V输出要加负载,电源才能工作稳定。所以不建议用电脑电源做充电器电源。
只有一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综上所述,就是用电脑电源不稳当

网友:
是很好用的。我都用了几年了。用来充电/电转等,还有过流保护。

网友:
支持啊。我也想这么搞呢,就是还没买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电源是多路输出,相互关联的,一般都以5V输出为基准,设计的时候要求每路输出都带负载才能稳定工作的。所以只用12V输出,其他输出不接负载会造成电源工作不稳定,最好用每路用大功率电阻做负载,至少5V输出要加 ...

所言甚是! 但是用电阻作负载效率太低。电脑开关电源的+5V和+3.3V是主稳压输出,电流动辄30~40A,想想那是怎样的功率浪费........
其实电脑开关电源可以简单改装,将LM431的反馈分压从+3.3V&+5V混合分压改到+12V,加大反馈电阻即可,甚至可调节到14V,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