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最新一批的自带电池上面标的9.6V 为什么充满了控上 ...
DSX7 最新一批的自带电池上面标的9.6V 为什么充满了控上面老是显示11.x V

楼主(2009-11-09):
DSX7 最新一批的自带
电池
上面标的9.6V 为什么充满了控上面老是显示11.x V
里面单个的电池是1.2V 还是1.5V的?

网友A:
电池冲满会达到单节1.45V左右

网友B:
标的都是标准放电平台的电压, 充满时都会有上升!

网友C:
二,三楼的说得没错,充满会显示11.xV

楼主:
那也可以买那种1.2V的充电电池用?

网友D:
当然可以, 那个原装电池就是8节镍氢AA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