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1/8油动大脚改无刷电动

楼主(2009-11-09):
好盈新款80A无刷套装  为了兼容电直的电池,用3S 2200MA 20C上的电池两组并联使用  配了15T电机齿  总减速比在19左右,速度还行,抬头很轻松。 如果有机会上4S应该会更爽。

楼主:
再来个全图

楼主:
现在把电机座的图纸发上来,有需要的可以自己DIY或是找人加工

网友:
南大的油车~~~还是玩油动的好玩啊!

网友:
LZ可以吧改装套件量产了,我肯定买一套

网友:
LS+1: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强烈要求LZ量产。。。。。RCfans上已经有人做了10个拿来卖。。。。不过要120.。。。太贵了,还有,请问LZ用的什么铝?6061么?厚度是多少?装上后马达是否稳固,用手摇晃,是否纹丝不动?

网友:
我来帮你顶,是个好东西,呵呵

网友:
不错啊,加分啊。

楼主:
图纸放出来,需要自己去加工就行了,线切或是数铣都可以,铝板用6MM的,只要铝合金板都可以用,不一定非得6061。甚至钢板都可以用。装好后纹丝不动的,如果不放心可以在安装座和机架的结合面上涂一点厌氧胶再装配。

楼主:
最近又在改一下无限的1/8底盘,电的比较方便,换不同的齿比就可以配大脚胎,越野胎和平路胎。

楼主:
看得人多,顶得人少

网友:
顶一下版主的精华帖,看了也有冲动改电了,不过俺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差,万一失败,就废了台车了,所以还在观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