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11-09):
问个步进
电机
问题,就是57系列的电机,能否带动30公斤自重的Z轴,我用1:3的同步带减速以增大扭矩。不知够不。

楼主:
用86的肯定合适些,但是成本增加较多。

网友A:
主轴配重不就好了,但是加速度还是要设定的时间大一些。

网友B:
还要看你多大的丝杆啊,建议还是86的,免得57的用不爽还要换。

网友C:
在淘宝上见过一种57型大扭钜电机,可能合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