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 慢慢右飘怎么解决!在线等。。。

楼主(2009-11-09):
亚托600  用750 怎么搞都是慢慢右飘!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定好,750还不至于能看出来的漂

楼主:
那请问用什么办法设定呢! 在油机上!谢谢

我看他飘的比401快了N倍哇!电机上没试不知道~

网友:
不应该飘!,另外你看一下直升机尾翼是否抖动,有可能造成飘,我的就是。

网友:
不应该飘得!肯定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再看看JJ本身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昨天把401从机器上拆下来,昨天上午还用401在D,

不知道是否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 以及怎么解决的!右飘。。。

网友A:
飞机震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震动大了

震动大了就会造成右飘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大了就会造成右飘是吗?

是的,尝试各种双面胶,避开共振点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