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9-11-09):
机机正负螺距不一至,+9 -6,要调哪里叱?
我再调就是 +6 -9 奶奶地,晕死了,要怎么才能调到上下螺距一致呢?我用的控是6EX

网友A:
连杆短,或者调行程

网友B:
舵机中点找好后调控的N-PI螺距I啦 如果不行就调舵机行程了

楼主:
原帖由
一锅
于 2009-11-9 16:05 发表
连杆短,或者调行程
可能是吧,飞越的机器,连杆是不是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