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旋翼机系列,完成900克-“萝卜-09”,和大家分享一下照片和录像

楼主(2009-11-09):
机 身 长    :650mm(不含电机
旋翼尺寸    :40*445(三片)
操作总成结构:90度周期操作总成
操控通道    :四通道
空机净重    :约360克
最大起飞重量:900克
     全木质机身,由层板及轻木组成,铝合金起落架,采用爪牙螺母安装,抗冲击性能强,采用后三点起落架结构。90度旋翼面操作机构,所见即所得,易于调整。
    机身骨架结构,质量轻,强度高,自身面积小,抗风性能好。较大设计的轻木尾翼使操作更加容易,提高了自身飞行的稳定性。

部件图

机身组装完成图

萝卜-09和萝卜-15在一起的照片

萝卜-09的飞行照片

萝卜-09的飞行录像

网友A:
都出产品啦,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出产品啦,有点意思。

这机型有三个版本“萝卜V2”(起飞重量500-600克);“萝卜-09”(起飞重量750-900克);“萝卜-15”(起飞重量1.5-1.8KG)回家让三个“萝卜”开个会。呵

网友B:
请问LZ,水平尾翼两侧为何要搞2片带上反角的小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水平尾翼两侧为何要搞2片带上反角的小翼?

两个上带上小翼,可以使整机的平衡性更好,使整机更平衡飞行。

网友B:
LZ还有问题请教:我曾经玩过第一代萝卜机,但刚上天可能是前进的速度还没积累起来,一打方向舵机身就狂转了180度(感觉就像玩直升机没装陀螺似的),从逆风方向一下变成顺风方向,紧接着就往下俯冲坠地.......。会不会是方向舵受前方螺旋桨的气流影响变得特别灵敏?但看这新款的萝卜好像方向舵更大了,该怎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还有问题请教:我曾经玩过第一代萝卜机,但刚上天可能是前进的速度还没积累起来,一打方向舵机身就狂转了180度(感觉就像玩直升机没装陀螺似的),从逆风方向一下变成顺风方向,紧接着就往下俯冲坠地.......。会不 ...

回楼上的,您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起飞后,升降舵带杆量过大,造成整机阻力过大,速度低,此时整机抬头过大,造成旋翼速度降低,同时打方向舵时,会偏向一侧。
以下几点建议
1、起飞后最好能先保持水平飞行,整机抬头不可过大
2、旋翼面初始仰角一定要设定,一般我飞都是在6-7度左右
3、舵机操作量要小,一般是最内侧的摇臂孔内。(升降、副翼+-8度左右)
4、尾舵量也不要太大。
5、驱动电机拉力不可过大,最大推重比在1:1即可
6、还要注意一下重心位置,不要太靠后。
萝卜系列在设计中将尾翼距离远一些,这样可有效的保证整机平衡,且尾部的效率也可以,不使用副翼仅打方向舵转弯是很平稳的。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呢

楼主:
能看到呀

网友(2010-10-01):
没有图像,全是XX,楼主萝卜15有成品吗??

网友:
楼主你店里的萝卜V2去哪了?

网友:
LZ。。。图片又挂了。。不过视频上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