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最新方法

楼主(2009-11-09):
平时大家给大桨做平衡时,基本上都是缠胶带,这样不仅不美观,还会破坏气动性能。所以研究了半天,感觉这样来做不错,就是麻烦些。。

称出两只大桨重量,给轻的那只桨加配重。
给重量轻的那只桨,重心轻的那一边,比如,我的是桨尖端,加配重材料。

先给桨尖打几个小孔

孔的两端打出坡口

用焊锡丝撮成合适的粗细

插入小孔中,两端都要露出一些

敲平,相当于铆钉一样,也不会掉出来

完成

如果重量不够,可以多打几个孔。

还有,要注意的是,此方法不能用于桨根,会破坏强度

网友:
无异于步枪子弹!!!!

网友:
想法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不安全。

楼主:
可以再点点502,是在里面固定的,没问题

网友A:
什么桨啊?重量差这么多?

网友:
这回打到地下可好看啦 。

网友:
重力加速度很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桨啊?重量差这么多?

呵呵 9494 什么烂浆啊 差这么多还用啊 换种啊

网友:
重量差这么多,不用也罢。

网友:
以后又多一个词,射配重。

网友:
太麻烦,好好的桨用来打孔,我是不舍得啊..............

网友:
把这么硬的钻头敲平要多大的力量,如果力道没掌握好敲到桨上不久完蛋了?

网友:
我想比自动步枪还要劲。

网友:
我想一般的浆不会差这么多吧?也就是一块胶布的事!!!!

网友:
我买的玻纤浆重量差0.6克,严重不?

网友:
我理解LZ本意,是介绍好的方法!
所以不要在意LZ的大桨质量问题!!!
顶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
呵呵一般我的浆只要缠一道2cm的透明胶带就可以配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桨啊?重量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的桨扔了吧,以后别买了

网友:
真要射出去可就是一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