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Max1879 平衡充电器(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

楼主(2009-11-09):
手电论坛团购Max1879充电板和防反接板各10块,19(充电板)*10+4(电池防反接)*10+10(快递)=240元 每套24元
淘宝采购5V3A电源7.5*10+25(快递)=100元。 到货损坏一个,卖家不错要退7.5元,我只要求退了5元。这样合每只电源10.5元
电阻、开关、线材等每路约1.5元
这样成本每路约36元。
特点可以锂电、铁锂选择,截止精度较高(充电截止约4.2000V),脉冲式充电。
如果用恒流源供电成本较高,所以决定用电阻限流。买了100个2W0.33欧姆电阻,一毛一个。

楼主:
先试了一路,不加限流电阻,充电器会保护。加一只电流3A左右,串2只电流约2A。试验好以后会拿出制作方案。

楼主:
用小开关选择充电电流,一路串3只串联0.33欧姆电阻、合计阻值约1欧,充电电流预计1.3-1.5A 。
另一路两只串联0.33欧姆电阻,用小开关并在第一路上,这样阻值约0.4欧姆左右,充电电流预计2.5-3A 。
之所以选择并联,主要为提高电阻功率,避免损坏或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串电阻是电源保护吧?
对5V电源保护

楼主:
看到官方说明,精度达到万分位,4.2000

网友:
万分位。如此高的精度。

楼主:
MAX1879
Simple, Efficient, 1-Cell Li+ Pulse Charger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VIN = VCHG = +10V, VBATT = +4.2V, TSEL = GND, GATE = unconnected, ADJ = unconnected, THERM = 10kΩ to GND, TA = 0°C to
+85°C,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ypical values are at TA = +25°C.)
Stresses beyond those listed under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may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These are stress ratings only, and functional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at these or any other conditions beyond those indicated in the operational sections of the specifications is not implied. Exposure to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conditions for extended periods may affect device reliability.
PARAMETER SYMBOL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S
Input Voltage (Note 1) VIN External PMOS FET off 4.4 22 V
Undervoltage Lockout Trip Point BATT rising 2.1 2.2 2.3 V
Undervoltage Lockout Trip-Point
Hysteresis
BATT falling 60 mV
Fast-Charge Qualification
Threshold
BATT rising, transition from precharge to
full current
2.425 2.5 2.575 V
Fast-Charge Restart Threshold
BATT falling, transition from Done to
Prequalification state (Note 2)
3.92 4.00 4.08 V
Fast-Charge Reset Threshold
Delay
(Note 3) 1 ms
Precharge Source Current VBATT = 2V 5 8 12 mA
BATT Regulation Voltage 4.1685 4.2000 4.2315 V
BATT Regulation Adjust Range 4.0 4.2 V
ADJ Source Impedance 9.8 10 10.2 kΩ
ADJ Output Voltage No load on ADJ 1.393 1.400 1.407 V
BATT Removal Detection
Threshold
BATT rising 4.875 5 5.125 V
BATT Removal Detection
Threshold Hysteresis
BATT falling 125 mV
BATT Input Current (Note 4) VIN ≤ VBATT - 0.3V 0.1 1.5 μA
BATT Input Current, Fast-Charge
State
IBATT VBATT = 4.0V 900 1500 μA
BATT Input Current, Done State IBATT VBATT = 4.25V, VIN present 85 200 μA
IN Input Current, Fast-Charge
State
IIN VBATT = 4.0V, VIN = 4.0V 50 500 μA
IN Input Current, Done State IIN VBATT = 4.25V, VIN = 22V 700 1200 μA
Timer Accuracy -10 +10 %
CHG Output Leakage Current V CHG = 22V, CHG = high -1 +1 μA
CHG Output Sink Current V CHG = 1.0V, CHG = low 4 5 6 mA

网友:
占位,等楼主做小白鼠

网友:
等楼主做好抄一个

楼主:
计划用小开关选择充电电流,一路串3只串联0.33欧姆电阻、合计阻值约1欧,充电电流预计1.3-1.5A 。
另一路两只串联0.33欧姆电阻,用小开关并在第一路上,这样阻值约0.4欧姆左右,充电电流预计2.5-3A 。
之所以选择并联,主要为提高电阻功率,避免损坏或过热。

网友:
LZ的板子和我的一样,但串1欧电阻用5V电源的话电流达不到1A,我把电源调到6.6V串1欧电阻充电才刚好1A,感觉1879要检测充电前和充电开始后VIN的电压变化,如果电压变化小则充电电流小,但1879的手册中没有说这一点,只说要恒流源电源。祝LZ早日实验成功。我也想学习用5V电源能充到1.5A左右的方法,但要充电过程中电流不能变化太大哟。

楼主:
楼上一定要买5V3A电源,我用12V2A充充电电流也是2A左右。
电阻部分已经完成。
外出,明天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一定要买5V3A电源,我用12V2A充充电电流也是2A左右。
电阻部分已经完成。
外出,明天上图

请问串电阻后待充电池电压为3.5V和电压为4.1V时充电电流各是多少呀?

楼主:
还没做好,不得而知。请等待

网友:
5V电源串电阻配和1879充电,整个充电过程中电流变化很大。建议串电阻充电采用较高的电压和较大电阻,限制充电开始至结束时充电电流的大幅变化,当然功耗较大。(测试限流电阻0.5欧)

测试设备

测试设备

电池电压4.17V,限流电阻0.5欧

电池电压4.17V,限流电阻0.5欧

电池电压3.9V,限流电阻0.5欧

电池电压3.9V,限流电阻0.5欧

网友:
看中那台福禄克仪器了

楼主:
23楼测试很好,1879的特点是脉冲充电,效率也高。所以我认为不必加恒流源。
制作恐怕要停一段时间,因为要出差了。

楼主:
最近忙于出差,没时间做

网友(2009-12-15):
最近做怎样了,关注一下。

网友:
因多块电池不能可能同时充满,电池上平衡插头及线的电阻对充电截止电压影响较大,可能出现充满后电压在4.24V呢。

网友:
一直关注lz的贴子。因为是新手。。想自己做个,所以没敢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