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机电源

楼主(2009-11-09):
有一个破相机,很费电池。家中有好几个手机电池,用什么法子能用上,用示波器看波形不太平。电压差不多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两节5号外形的锂电池(并联),1300MAH可以用很久了

注意要加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电池只有3个属性  电压  电流   外形

电压符合,电流容量够用  ,外形相符的都可以通用,当然体积小的可以代替体积大的,体积大的想用就需要外挂

 不过有一个疑问,家里有示波器的DX,怎么说出很外行的问题呢

网友A:
上两节5号外形的锂电池(并联),1300MAH可以用很久了

楼主:
两个5#电池,三伏

网友:
说清楚原来是用啥形状电池几伏的才可以对症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