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004·。。。。和那 爱神丘比特!

楼主(2009-11-09):
新手入模。飞了半个月LAMA V4,,感觉没啥意思了想弄个单桨机飞飞,可是兜里米少,弄不了好的450,所以现在想弄个 004玩,可是有人说 ,丘比特比这个好飞,,,,,,我就有点迷糊了·,各位高玩大大们,能不能给小弟支支招

网友A:
丘比特吧,抗风性好。

网友B:
感觉 丘比特比较 耐用

网友C:
隐约又看到我走过的直升机之路了,建议攒米直接上450,少走弯路,其实那些小飞机的维护成本也不低

楼主:
真是想直接上450啊 ,可是兜里的米只有2000多 ,根本配不了以个好的450啊 ,,,,我也听说了,小飞机维护成本也很高,不比450低多少,但是现在也米办法,先买个飞飞,然后继续攒米450,!!~!

网友A:
其实维护成本不算高,就怕你爱折腾,改装来改装去,那个花费可不算少。

网友:
现在2K多也可以配到一台还可以的450了。飞机400元吧,再买200元配件,也够一时炸了。买电机电调舵机陀螺的,用400到6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练习了。再收一台6ex,二手的也就五六百元,余钱买电池吧,现在也就120左右,买个两三组吧。现在450如此的“贱”,再上4通机就真是走弯路了。

网友D:
没师傅带最好买套装的,自己配你还要调机,这个很麻烦的

楼主:
套装的通常来说 用件什么的都不是什么好的吧,总听老人这么说·。。=。=

网友E:
我刚开始也买了丘比特,后来发现麻烦事一点不比450少,动不动尾桨报废,五大米一个,还有拉杆和尾桨一样容易断,后来4合一出问题又飞不高了,邮寄又麻烦,还好自己焊了飞线解决。现在不玩了,直接上了450,爽多了!而且维护费和丘比特差不多
弯路啊!!

网友F:
我的丘比特V3四合一坏了,只好放在一旁,飞450了。

楼主:
好像丘比特V3的四合一挺爱出毛病啊,好多模友的V3都是四合一出故障

网友G:
直接搞 450的话,新手=杀手
先把单桨的条件反射练会,才是王道
6通开始,7分调试,3分飞行,7分调试的水平决定你3分飞行的成果

网友H:
单飞的话,我建议还是从小飞机开始,安全,修机也不复杂,直接上450最好有老鸟带,新手一来就上450,炸机很郁闷的 或许多少还会带来挫折感

网友I:
两个中将都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又相反啊